[电动] 美固螺丝钉直接上墙?不用螺栓?

楼主(2022-11-23):
这么不严谨的事美固也会做啊?

搞不懂这个牌子。到底是靠谱还是追求效率。

看这螺纹还是经过仔细推敲过的。

网友:
没问题的.但是打孔不能过大,同时墙体不能太硬(C40)或者沙子过多,比尼龙的标准工况下结实,但是没有尼龙的宽容度高.国外由于木混结构比较多,使用这种原理的大型锚栓很多的.

网友:
这么厚的石膏,这是三层搞一起了么?

网友:
感觉不靠普啊。

网友:
以前我维修地板时买过美固钉,等于是敲击式膨胀螺丝,

网友:
打算试试,以前一直用塑料塞+自攻螺丝。

网友:
石膏板不知道 混凝土用这种自攻丝是没问题的!打孔要比螺丝小一号,然后自切进去

网友:
是某一种材料专用的吗  特殊设计的应该是

网友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40457-1-1.html 这就是前几天我问的自切螺栓吧

网友:
喜利得做这个好多年了。

楼主:
请问咸鱼上那么多SPAX高档的螺丝,国内都是什么人在用这些螺丝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咸鱼上那么多SPAX高档的螺丝,国内都是什么人在用这些螺丝?

我也用啊。慧鱼的涨管陪spax自己家里用非常ni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用啊。慧鱼的涨管陪spax自己家里用非常nice

也就是给自己装修才会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给自己装修才会用?

装修公司除非是搞高级软装的  一般不会使用这么好的耗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