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主板密码清理不了啊,大师看看,求个bios程序啊. GA-F2A55M-DS2 V3.0

楼主(2022-11-23):
主板密码清理不了啊,大师看看,求个bios程序啊. GA-F2A55M-DS2 V3.0

主板型号: GA-F2A55M-DS2 V3.0

短接也没有用啊......

每次开机都要密码........

万能密码也试过啊......

另外: 恢复备用bios启动也要密码........

肯定是技嘉在BIOS里面内置了密码........

所以不管怎么恢复都是要知道密码啊.......

求主板bios程序......

找不到下载啊亲.....

大师们辛苦了呢......

补充: 这个帖子的内容和俺的情况一样.   点击链接可以看看.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4939071933

再次补充:感谢6楼, 10楼, 14楼
特别是14楼大师的.pl的域名网站下载了BIOS程序......

主板密码清理不了啊,大师看看,求个bios程序啊. GA-F2A55M-DS2 V3.0

网友A:
直接把bios电池拔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bios电池拔了呢?

一样的啊亲.......

不管怎么短接......

从备用bios启动......

都是要密码......

网友:
官方也该有吧

楼主:
技嘉官网连主板型号都搜不到了....

还会提供BIOS程序???

网友:
两个芯片换个位置试试  ,  纯属猜想 出现问题该帖不负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gigabyte.com/Motherboard/GA-F2A55M-DS2-rev-30/support#support-dl-bios

大师......

我打开你发的网站......

就是个技嘉官网啊......

bios什么都没有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gigabyte.com/Motherboard/GA-F2A55M-DS2-rev-30/support#support-dl-bios

大师......

俺急死了了.......

网友:
平时睡眠就可以不用输密码了

网友B:
https://www.gigabyte.com/Motherb ... ort#support-dl-bios

网友:
biso 的设置密码可以试试刷官方biso,如果刷官方biso也无法解决就无解了

网友A:
问题是台式机bios密码并不是存在bios芯片里的啊,,,
拔掉bios电池,拔掉主机电源等待个2分钟再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台式机bios密码并不是存在bios芯片里的啊,,,
拔掉bios电池,拔掉主机电源等待个2分钟再试试? ...

大师.......

12分钟都清理不了啊.....

除了我帖子里面的别人的一个帖子.
现在又找到一个有视频的, 和我的一样,他这有视频,我就不放了.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7752055050

网友:
你可以到另个维修网站去看看,哪儿有很BIOS,自己核对BIOS版本下载几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gigabyte.com/Motherboard/GA-F2A55M-DS2-rev-30/support#support-dl-bios

大师.......

辛苦你帮我下载一下好吗?

我硬是打不开啊......

技嘉的.com英文网站......

俺只要打开就自动跳到中文网站.cn这个上面.......

电信网络和移动网络都一样的......
反正就是打不开.......

哎......

大师帮俺下载这个版本的到我的邮箱可以吗?

等下私信你......

告诉俺的邮箱地址给你......

谢谢大师......

网友:
更正一下,千万别刷,版本不对,你这个是8M的bios

网上大把的,不知道合适不,同型号主板还分版号的,先编程器备份原来的,再刷入,主备两个都刷,最放心的是吹下来读写,再焊回去,烧录夹子不见得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网上大把的,不知道合适不,同型号主板还分版号的,先编程器备份原来的,再刷入,主备两个都刷,最放心的是 ...

首先谢谢大师热心帮助.....

就是因为网上版本不清楚......

所以不敢随便刷啊......

网友:
要不要用风枪吹掉备用芯片,再短接一次BIOS复原接线柱,看能不能恢复到原始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