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房间没有预埋网线,只有CATV电缆,可以利用吗?

楼主(2022-11-23):
04年左右装修的房子,当时缺乏意识,只有客厅放了网线,其他房间都是CATV电缆,不知道有没有转换接口可以利用CATV电缆承载网络信号,两头转换为RJ45接口,谢谢指导!

网友:
CATV电缆抽换成网线,这样最简单,要不就用电力猫,可能会被干扰。

网友:
在网上搜索:IP高清网络同轴传输延长器

网友:
把网线拴在同轴电缆把网线拽过去,用网线代替同轴线更方便

网友:
现在也不要换网线了直接换光纤,把光纤绑到同轴电缆上,把同轴电缆拉出来把光纤拽进去

网友:
都这么久了,线缆很难拉出来吧......

网友:
有的装修看似是活线,其实都是拉不动的。

网友:
似乎没有办法,或没有好办法。在用的,就是拉明线了

网友:
如果同轴电缆可以抽的动就带上网线,抽不动那就用无线的路由器,换个好点的就行。

网友:
网络同轴传输延长器

网友:
为啥要有线,无线不好吗

网友:
01年房子表示8芯电话线(其实就是五类用2芯其余全剪)改网线,跑千兆用了几年了

网友:
穿线,同轴线一头绑网线投拽同轴线另一头。

网友:
拉明线,拉明线,拉明线,

网友:
有透明光纤线

网友:
线缆很难拉出来

网友:
有线电视电缆只有两根线 网线至少要四根吧

网友:
没超过180平直接无线最省事,用Ap,鱼上多的很几十大洋,效果刚刚的

网友:
无线信号穿一到两层普通砖墙还能凑合,穿楼板一层都够呛。

网友:
只玩手机的轻度用户就别凑热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