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简单拆解、测绘FZ35电子负载。

楼主(2022-11-23):
为了测试手上的18650电池(200多节),45元买了一个FZ35.
这个东西很早就看上了一直没下手,到手后发现之前想的太好。很多地方都让人不满意。

首先表面就是错的,装的是PWM频率计的表面;
开箱时编码器旋帽和螺母都是脱落的,旋帽装上去还松,把旋柄的开口撬开一点才合适;
内部散热片装的不正。单片机板的电源芯片明显的手工焊接痕迹(维修过);
显示屏的可视角度也不对,只有仰视是蓝底白字,其余角度都显示发虚;
仪表的显示状态和说明不完全一致。尤其是如果断电时是放电状态,再上电就会直接启动放电,非常不安全;
不是4线接法,电流越大误差越大,能有0.2V多。

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一个,没想到是这么个货色。
退回去一时也找不到让我满意的——多数价格合适的负载都是连个外壳都没有,全是裸板;有外壳的又是正规仪器,贵的要死。
本来是偷懒不想自己做,结果最后说不定还是要自己动手。

FZ35分2块板,后面一块是模拟电路,负责放电管理,前面一块是数字电路,负责控制和显示。

模电电路部分我绘制后如下,因为还在纠结要不要退货。所以电容都是在线测量的。不过初了C2不保证外,其余电容基本都可以保证没有量错。

看原理图大家就知道了,三极管射极采样,精度就天然高不到哪去,三极管因为饱和压降,负载最低只能到1.4V的,考虑到采样电阻,实际负载最低只能到1.5V,该负载也是如此标注的。
单片机采集2路电压,一个是负载电压,一个是温敏电阻的电压,输出2路PWM,实现DA转换。具体频率、DA转换效果懒的去量了,知道原理后,这些不重要。
电流控制实际是开路的,单片机根本不采集电流值,它只是输出一个电压给运放去比较。
然后加了一个硬件最低电压保护。当电压低于设定值时通过Q3截至基准电压以停止电流。

数字电路部分看照片就可以了。单片机打磨了,但大概率是N开头那个51单片机(型号记不得了,这一类表头好像都是用这个),然后加HT1621驱动,下面手焊的是一个DCDC芯片接上面三脚的M5333,一个3.3V的稳压芯片,给单片机供电。

这个负载可以接串口,协议很简单。我试了一下,勉强可用。
0.8秒上报一次数据,可以控制启停。但如果负载电压低于限制就会串口一直报LVP,串口无法复位,只能手动按键停止。推测其余类型报警应该也都是不能串口复位,只能物理操作解除。

目前只是简单用了用,拆开看了一下。不推荐大家去买。

后续可能会去改造。首先是加出四线测量。然后解决一下屏幕不能直视的问题。之后可能会改掉单片机,视窗大小也整好和1.3寸OLED的显示面积一样,彻底的把里外都改造——本来就懒得自己做,这样一改和我自己做有什么区别,纠结就在这里,还不如退了换一家。

网友:
价格还可以

网友A:
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,建议坛友不要买这款

网友B:
这个看上去就不怎么样啊,话说炬为那个看着可以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在用

网友:
这个日子负载好像电流不能太大吧。这做工还有提升空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看上去就不怎么样啊,话说炬为那个看着可以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在用 ...

我充电的时候看容量  还在使用  只是按钮不好用了

网友:
确实有些简陋了。坛友可以改造下。

网友:
没有线性的好

楼主:
求推荐一个吧。可以测内阻的。不带外壳也可以。功率不需要很大。主要就是测锂电池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,一看就是高手作品!

网友:
两线不准,要改4线。

网友(2024-03-08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,建议坛友不要买这款

老大推荐一个 60W 左右 高精度的负载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