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PC电源中的X电容爆了

楼主(2022-11-23):
家里一部电脑很久没用,忽然闻到一股焦味。闻了一下来自电源,拆开发现,X电容爆了。

我家里只有 CBB 电容, 可以代替吗?
或者这颗电容可以直接去掉吗?

谢谢

网友:
不可以,安规电容特性与CBB不一样

网友:
直接去掉就行

网友:
x电容he Y 电容坏了好像必然是断开,其他电容可能短路。

网友:
换了吧。这个电源素质似乎也不怎么样

网友:
最好淘宝买几个几块钱东西

网友:
安规电容不能用其他电容代换,没有宁可不用。

网友A:
我以为是X 电容爆了,原来是X电容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为是X 电容爆了,原来是X电容爆了

兄台语言真是博大精深!不知道有没有C电容哦。

网友:
所以为啥会爆?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用来改善EMC特性的,可以去掉

网友:
X2安规电容烧了个洞,这质量……

网友:
不装这个东西,也可以开机,有些便宜电源,出厂就没有的。

网友:
能否找一样的换上去?

网友:
安规电容,还是换个一样的上去吧。无良厂商,能省的全都省了,既然留了下来,说明肯定是不能省,或者省了会出故障。

网友:
你这电源咋这么干净

网友:
先查找烧断原因

网友:
不装这个东西,也可以开机

网友:
国产垃圾 啥时候才能有国产精品?

网友:
我去,安规电容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爆的吗,。。。。不能用ccb代替,宁愿不要也不要代替。但会对外部电网产生干扰。或者找一个好点的滤波插线板就可以了,滤波插线板内有这个电容,所以这个直接去掉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