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一拆一修锻炼身体,拆解远传门磁并维修热水器控制板数码管选项乱跳故障

楼主(2022-11-23):
之前孩子学校发生疫情,于是全校学生居家隔离(包括孩子家长),来人给装了个这玩意儿,如下图:

反面揭掉隔离纸贴到门上

再把另一个(磁铁)

贴到门框上这样你一开门就发送一个信号到辖区网格员手机上

这时就会知道你跑出去了,到时就会派人上门送温暖

期间tt做盒儿蒜,一大早派人上门捅喉咙,被关了几天后没事儿让我给送回去,我欠你的这是,你装这玩意儿时怎么不叫我自己拿去,是怕我打死你吗

送回去之前先拆开研究一下,里面还有个防拆,这下褶子了,不过爱咋咋地吧,就给你拆了,有辙你去想。
还有一张sim卡。

远程发送靠这个gn10模块,有坛友说是4g 但和lte又不一样,间歇通讯。

天线

反面

一颗HC32L110单片机负责控制

资料,用的超低功耗mcu

一颗霍尔负责感应

电池

还能放两粒,型号cr123a,3v一次性锂电。

这个静态ua级的,只发送信号瞬间20多ma,因此一粒电池能用好几年,保证不用担心关着你时会突然没电。

下面修热水器,控制板选项乱蹦自己乱调温度且滴滴作响,发了疯一样。

拆下控制板后

反面

用了一颗led数码管驱动

资料

框子

拆下主板

这里有颗遥控接收

里面藏了颗单片机还有一颗蜂鸣器若干阻容

数码管直接焊在板子上的,无法直接拿下来。

先5v上电测试一下,电流未见异常。

先把管选项调整的微动换了一个,以为能好,没料想还是那样,选项乱蹦且报e2错误(因为拔了温度探头)。

没办法跑了一下按键扫描电路,原来为了节约io口用的单io口ad采样模拟量按键识别,5v通过几颗电阻分压后,取最上面10k电阻下端作为采样点,当不同按键按下后采样点电位会因为分压不同而不同,因此不同按键按下时输出电压就会不一样,将信号送入单片机io口,内部配置成ad模式,根据送入的不同电压来识别不同按键按下。

知道原理了就知道哪里入手了,先把所有按键都测量一下,排除按键可能因为潮湿氧化未按下时微短路的情况,并且断开过桥电阻后测试所有分压电阻阻值是否异常。

经测试按键和电阻都无异常

接下来测试mcu供电,5v左右且稳定,排除电源干扰问题。

测试取样io口的滤波电容时发现异常

电压波动不稳

读数一直在跳

取下电容万用表测量电容120nf左右且没看到异常,看来万用表测电容不中用啊,于是换电桥再次测试。

容量118nf,d值偏大很多

且不停波动,一会功夫增大了5倍,容量到没啥变化,说明此电容品质因数很低且esr不稳定。

找了一颗43nf的贴片电容再次测试,容值和d值非常稳定,几乎不跳。

换上(这个滤波对容量要求不高,nf级别都行)

再次上电测试,已经不跳了。

io口电平(未按下任何按键时),也不再跳动。

最后的真凶,由于io口滤波电容品质劣化,esr波动导致d值或品质因数q波动,由于io口ad取样,电容esr大幅波动导致采样口电平随之波动,引起按键识别误触发乱跳选项。

装回去修好了

完。

网友A:
这门磁是疫情封控专用的,做工看着还可以。

网友:
免费维修啊哈哈

网友B:
一个门磁都是高科技。后台只有他们知道。非矩阵的按键排查是相对复杂的,凡是细小阻容元件导致的故障不容易查。

网友C:
原来是容嬷嬷使得坏吖

网友D:
请问:sim卡号码对应你家门牌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门磁是疫情封控专用的,做工看着还可以。

看着就这么回事,成本应该很低~

楼主:
不修用不了啊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:sim卡号码对应你家门牌号吗?

肯定有绑定关系,但是不确定是号码还是imei或者sn号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门磁都是高科技。后台只有他们知道。非矩阵的按键排查是相对复杂的,凡是细小阻容元件导致的故障不容易 ...

防控高科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是容嬷嬷使得坏吖

容嬷嬷,二师兄所言极是

网友E:
把卡拆了还回去还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把卡拆了还回去还差不多

没必要这么狠吧

网友F:
我的电桥和大师的一模一样,差别就是,大师用得出神入化、而我的在吃灰

网友G:
工具齐全逻辑清晰思路敏捷

网友:
门磁的电池应该测一下内阻和放电电流再放回去

网友:
和串号有联系,和手机卡没联系,手卡只负责传数据。维修到是很好的思路,就是还要桥表!

网友:
电容惹的祸有时候隐藏真深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的电桥和大师的一模一样,差别就是,大师用得出神入化、而我的在吃灰 ...

嘿嘿谢谢支持,电桥用到的时候确实不多~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工具齐全逻辑清晰思路敏捷

谢谢支持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