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用的很顺手两把锤子

楼主(2022-11-23):
自己做的两个锤子手柄,乃头锤和钳工锤,乃头锤打磨了一下,好看些,手柄长度是锤子的三倍,手感很好,很顺手,另外给大家说个工具防锈小窍门,用木蜡油涂抹后,第二天再擦干净,一般涂层不掉就不会锈,如果长期不用的工具,可以涂抹后不擦掉,等用时再用WD40之类的防锈润滑油把木蜡油擦掉,这样放几年也不会锈

网友:
木蜡油防锈,这方法不错

网友A:
你有两把锤子,不如我有两把刷子

网友:
谢谢分享,看着就很好用的样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有两把锤子,不如我有两把刷子

还差三把剪子两把刀子。

网友:
不错,像工艺品。

网友C:
防锈我看过别人是直接买个自喷漆清漆,然后锤子凿子啥的喷一遍,以后除了刀刃要磨的部位其他地方是不会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差三把剪子两把刀子。

剪子刀子都有,就差80一锤的大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防锈我看过别人是直接买个自喷漆清漆,然后锤子凿子啥的喷一遍,以后除了刀刃要磨的部位其他地方是不会锈的 ...

喷清漆也可以,但是作为工具经常使用是磕磕碰碰的,清漆经常喷不现实,我以前是用机油涂抹,但是易挥发,吸水分,还蹭的那都是,木蜡油是油和蜡的混合物,这两种东西都可以隔绝潮气,还可以渗入锈斑里,看着比较舒服,用着也不操心,随便使用,经常涂抹下就行,而且涂抹以后还看不出来

网友D:
看样子一年也用不了几次

网友E:
其实,生锈后 用水洗净锈迹,擦干或晾干,抹点油,随便什么油都行,都可以一段时间内不再生锈。。

网友:
巧了,我这里因为疫情封控的原因(在木柄上还专门标记了时间),也在家弄了一把小锄头(以前买的一直没时间弄),本地产的青冈木(高强度高韧性)手柄,外表聚酯清漆,尾部套了一段健身器材的防滑高泡海绵。

网友:
锤子我也好几把,就是这种木柄久了容易松脱,现在常用的都换成锤柄一体的了。

网友:
玩的什么,玩个锤子。

网友:
小的那把看上去很精致啊

网友:
直接烤蓝或者发黑处理也行

网友:
自己做的锤子柄,我以为是买的呢,真的很漂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样子一年也用不了几次

经常用,只不过每次用完或者是有时间我就会把我的工具清理保养一下,所以,我的工具都很新,改天,我多拍几种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其实,生锈后 用水洗净锈迹,擦干或晾干,抹点油,随便什么油都行,都可以一段时间内不再生锈。。 ...

是的,但是上油后,用的时候很容易蹭的那都是黑油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