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给头灯换个电池 OROHB HT-665

楼主(2022-11-23):
PDD不到3元买的头灯,电池续航不行,充满电也用不了多久,寻思拆了看能不能换个电池
这面带磁铁,吸附在哪里用也方便

开关充电口在这边

开拆

COB照明,一般用这个,光的面大

聚光小电筒

充电加开关

三无电池

比划下能不能塞进去

随便搞个拆机的电芯

放进去没问题

把内部棱给割了磨平

塑料焊枪,不光可以焊塑料,用来割塑料也是杠杠的

割起来麻溜溜的

放进去刚刚好

位置合适

试用了下续航妥妥的

网友:
左看右看,和坛子里一堆的5块多的头灯一样,买了好几个到处放,用的时候就知道方便了。一个通病,都有充电电路但都没有电池保护板,建议加一个好些,贴着电池放

网友:
买了一个同款的

网友A:
这头好没充电保护,连个二极管都没串,倒是配的4.2伏的充电器。

网友:
总感觉头上带了个定时BOOMER啊,

网友:
用4.2V的充电线就不会爆了

网友B:
塑料焊枪这样焊稳固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头好没充电保护,连个二极管都没串,倒是配的4.2伏的充电器。

我都是用usb手机充电头直接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塑料焊枪这样焊稳固不?

焊的还可以的,有铁丝加热融在塑料里,电动车外壳都是用这焊的

网友:
改的不错,续航翻两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