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修一个斑马的无线扫描枪LI4278底座

楼主(2022-11-23):
生产线上的扫描枪用不了,发现无法充电了,打开一看原来是暴力把触点的塑料件搞断了。

接触不上触点了

做工还可以,毕竟一套1000多呢

这里断了,上万能的热熔胶,搞定!

网友:
感觉热熔胶强度不够吧

网友A:
热熔胶强度堪忧,时间长了还容易脱落,AB胶用在这里比较合适。

网友:
必须焊接剂粘得牢靠

网友:
AB胶比较合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熔胶强度堪忧,时间长了还容易脱落,AB胶用在这里比较合适。

手里的AB胶没了,热熔胶堆满了,问题应该不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里的AB胶没了,热熔胶堆满了,问题应该不大

堆满了应该没大问题,毕竟没地方让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