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求大佬改VBIOS显存大小

楼主(2022-11-23):
手里有张r7 250寨卡,虚标4g实际1g显存,显存使用超过1g就掉驱动黑屏死机。刷了其它1g 7750 rom只有vga能用,hdmi和dvi不能用。
求大佬把原4g显存BIOS改成1g的

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9M0ki0vQ20nxh9Z6AhIaQ 提取码: 1234

楼主:
求大佬改VBIOS显存大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求大佬改VBIOS显存大小

VBIOS显存大小是怎么改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BIOS显存大小是怎么改的?

我知道就不发帖子求大佬了。

网友B:
只要不影响使用,就没必要非改不可。要不这样改改可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不影响使用,就没必要非改不可。要不这样改改可好?

显存使用超过1g就掉驱动黑屏死机,当然影响了。

网友C:
到GPUZ上找Vbios,看你显卡上的接口,是否能对应的上,假如某卡只有DP和DVI,那可能刷上你的VGA口就不能亮dvi就可以用,还要注意对比显存品牌,频率

网友D:
给它再焊上3G不就解决问题了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到GPUZ上找Vbios,看你显卡上的接口,是否能对应的上,假如某卡只有DP和DVI,那可能刷上你的VGA口就不能亮d ...

没用,最多vga能用。

网友E:
Polaris Bios Editor  可以修改 可是我不会用 你可以试试 先把现在的BIOS备份好  小新黑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olaris Bios Editor  可以修改 可是我不会用 你可以试试 先把现在的BIOS备份好  小新黑屏 ...

那是改gcn4.0的,我的卡是gcn1.0的,打不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给它再焊上3G不就解决问题了嘛

那个破卡不值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