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最具性价比的配置:R7-2700+1650S显卡

楼主(2022-11-23):
最具性价比的配置肯定不是最好的配置,因为好的东西肯定不会有那么高的性价比。相对来说,这套配置的性价比超级高,整机性能比较好。整套配置的价格在3800左右,选择好一点的品牌价格会在4000左右,选择差一点的品牌价格会在3600左右。
配置如下
R7-2700主板套装 1300元+CPU散热器100元=1400元
DDR4 16G内存 400元+512G固态500元=900元
1650S显卡 1150元+机箱电源350元=1500元
主机全套价格差不多在3800元左右
选择这些配件的原因
CPU和主板篇
AMDR7-2700和英特尔I7-8700在出道的时候,价格非常接近,性能也非常接近。R7-2700在单核性能上弱于i7-8700,在多核性能上强于i7-8700,在游戏测试中弱于i7-8700,总体来说弱于i7-8700一点。
不过R7-2700如今的价格是超级低,盒装在900多元,散片在800多元,连i7-8700的半价都不如。R7-2700主频3.2-4.1GHZ,8核心16线程,在这种价位上不仅比主流CPU更具性价比,也比至强E5更具性价比。
当然了,你也可能会担心评测软件不真实,跑分软件偏向于R7-2700。这种事情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黑幕,但是在2018年,很多机构都对这两款CPU做过评测,相信不可能所有的机构都在造假。或许会有几家机构和几款软件的跑分不真实,但是大部分的测试结果还是真实的,R7-2700的性能还是没问题的。
选择2700的时候可以直接购买2700主板套装,非常省时省力。
显卡内存篇
1650S显卡拥有66亿晶体管,流处理器1280个,采用最新的DDR6显存,参数非常棒。1650S显卡的性能和970差不多,在一些大型单机游戏上都能实现60帧以上,而1650的游戏帧数会在60偏下一点。1650S和1650的价格只相差百元级别,选择1650S比1650更加合适。
内存对于性能的影响非常非常小,一般中低端的主板也不支持高频内存,所以内存选一个中端品牌的中低端内存就可以了。
固态硬盘篇
目前固态硬盘的价格比起以前是降低了很多,而机械硬盘的价格并没有比以前低很多。个人用户选择固态+机械的组合,不如直接选择大容量固态。多数情况下,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256G固态会比128G固态性能好,512G的固态性能会比256G更好。所以我认为512G的固态容量是最合适的。
固态硬盘比起内存来说重要很多,差的固态硬盘不仅速度慢,而且寿命短。所以选择固态硬盘的时候推荐选择三星,英特尔等这种中高端厂商的固态硬盘。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主板是否支持NV协议,假如不支持的话,没有必要选择中高端的固态硬盘。

网友:
现在游戏也不玩了。。感觉主板集成的显卡都够用了。。

网友:
同上 主板集成的显卡都够用了

网友:
对显卡要求不高的至少还可以再省下1000+。

网友:
显示器倒是要选个好点的,毕竟现在电脑用得少,和手机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显示器了。

网友A:
为什么锐龙2700还买新的?太贵了吧,并夕夕果园浇水随便领个券,全新盒装的锐龙5500才550元啊,性能秒杀2700,和3700X性能差不多,B450M主板涨价了但是四百也能买啊!我是上个月黄鱼600包邮收了一套2600X+微星B450M迫击炮+ID cooling六热管下压散热器。然后前阵子双十一狗东买了两条32G内存一共64G也才780元,并夕夕月初买的铠侠1T的RC20全新盒装M.2固态也就350包邮还支持个人送保都不用找店家售后!显卡1050Ti白嫖的别人的,机箱+鑫谷500W全模组电源小黄鱼去年150收的,华硕PB238Q显示器闲鱼350收同城的可以升降旋转那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锐龙2700还买新的?太贵了吧,并夕夕果园浇水随便领个券,全新盒装的锐龙5500才550元啊,性能秒杀270 ...

2021.4收的1220v3板u套装+8G内存。380元,现在看贵出天际

网友:
刚看到文章  还以为是去年的贴呢。。。

网友:
PDD上12400F+msi b660mg,板U 1400元左右,内存选用金百达银爵8Gx2共16G 250元,铠侠 m.2 nvme 1tb 400元,散热用利民AX120R SE 70元,机箱电源350元,在配一张两年保的卡诺基5700xt或者2060s  950元。
总价也只3400元左右,平台更新,性价比更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