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十一字批头

楼主(2022-11-23):
各位坛友好:哪位使用过这种电工专用的十一字批头?
电箱、空开、端子排、面板、等螺丝专用的十一字批头。
实用性耐用度如何?好用吗?还是智商税?
比较贵,一个批头就要十几元。

网友:
没用过,但看手机视频上一个人介绍说效果不错。

网友:
刚下单,还在路上,等用过再来汇报。

网友:
用在小型断路器上,吃得起力。超好用。

网友:
按价格肯定是智商了,好不好用要实践才知道。

网友:
我买了两个威威的,50大洋一个呢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

网友:
适合有一字和十字交叉的螺丝

网友:
还行,只是价钱贵点,批量可以做到个位数, 不过他单只十多块也差不多。 杰克利。 国产里面还可以

网友A:
不嫌换来换去麻烦的话还是挺好的,我买了两根 wechat_upload1669205844637e0f541c5d9

网友:
就是十字一字一起的螺丝批

网友:
装空开好用 面板螺丝不合适 太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嫌换来换去麻烦的话还是挺好的,我买了两根

这个威威的不便宜吧?

网友:
我也刚买了两根

网友B:
要么买国产便宜的,本来就是耗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么买国产便宜的,本来就是耗材

国产的就是十几块一个批头,进口的更贵,比如楼上一个坛友买的日本威威的我搜了一下,得40~50多元1个批头,要是瑞士的pb的话更贵了,上百。不知道为啥这种十一字批头这么贵,比起梅花内六方和异型批头起来加工也不是太复杂,估计是量少,成本下不去,以后用的人多了应该会降很多。
手巧的可以尝试自己用普通十字螺丝刀磨一下,看看能不能代替。

网友:
十字一字一起的螺丝批

网友:
本来就是兼容一字和十字的螺丝头,却弄了个专用……

网友:
我也想了好时间了  要不要入一把用用  现在上空开都是用十字螺丝刀  感觉有点用不上劲是的  总往里推着上螺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