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CD对比MP3音质实测:看看CD和MP3的差距有多大

楼主(2022-11-23):
测试音响:柏林之声
CD音源:正版CD杰伦十代
MP3音源:音乐软件下载的周杰伦歌曲
第一轮测试:第一遍听同一首歌曲
刚放入CD的时候,里面出来的声音有一股特殊的味道,CD的声音特别清脆。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和MP3的声音有点区别,听完一首歌之后,感觉CD的音质非常棒。
一开始我会以为MP3的音质比CD差一点,但是MP3播放同一首歌曲的时候,居然也有CD版清脆的味道。我的感觉是MP3的声音解析度可能没有CD那么高,平时没认真听MP3会没有注意这些声音。因为先听了CD,特意去留意这些清脆声音,所以才听到了。
第二轮测试:多听几遍
第二次听CD的时候,发现CD的解析度好像没有比MP3高多少,声音的清脆度和MP3差不多。
第二次听MP3的时候,感觉MP3和CD差不多,并且感觉MP3也和CD一样清纯,难道之前听到的都是错觉?不知道是耳朵同化了还是怎么了,就是感觉非常接近,CD并没有领先MP3多少。
之后,我又听了很多遍,总想着去听听有什么区别,但是越到到后面就越听不出来了,感觉CD和MP3几乎一模一样。
第三轮测试:听其中一句歌词和一段音乐
听CD放出的歌词和音乐会特别清晰,并且我也特别注意了几个要点。再去听MP3放出的歌词和音乐之后,能够感受到CD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
之后,我有重复听了几遍了,能够感觉CD放出的其中一句歌词和其中一段音乐,音质上会比MP3好一点点。不过期间我出现了几个失误,就是有几次没有专心去听,没有听出差别来。因为这个失误,我又想到一个问题,难道我们听音乐的都要全神贯注吗?像打比赛一样认真吗?如果这么去听,还能算是欣赏音乐吗?
总结
第一次听同一首歌曲的时候,会因为心里感觉CD音质更好,听CD音乐会有某种心理加成,所以听CD的音质,你会感觉更好。 多试几遍之后,你会慢慢感觉到,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或者基本上没什么区别。
在第三轮测试中我领悟到了音质的精髓之后,我就不再继续测试了。因为我感觉,我要是不专心听的话,根本就听不出某一段歌词和音乐的区别。我们在听音乐中,很少会专心认真对比某一个段歌曲。所以我们在欣赏音乐的坏境下,一般不会听不出CD和MP3音质的区别。有些人觉得CD音质好,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些心理作用。

网友:
听音乐有两大方向:1、音质的比较,包括电源、音源、线材、放大器、音箱等各个方面的高保真还原,但实际上人耳对很多微小的变化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,且由此产生玄论颇多。当然不能忽视的是不同品牌本身的声音特点的不同。2、对音乐作品本身的关注,比如曲、词、编曲、乐队、歌手演唱等对音乐作品的表现力,注重是音乐作品本身对聆听者的情感表达,且能让聆听者产生情感共鸣。

网友:
关键是mp3的比特值和采样率是多少?高比特值和高采样率差别不大,低的就很明显了

网友:
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些心理作用

网友:
这个跟器材有关系

网友A:
我来发两个对比。第一个是CD原盘抓音轨下来的WAV文件,采样率44.1kHz,码率1411kbps,文件大小48.6MB。

下面这个是用刚才抓音轨的WAV文件用Foobar转换成MP3格式,采样率44.1kHz,码率128kbps,文件大小4.41MB。

高下立判。当然有时确实有分辨不出来两者的情况,常见原因有三。其一,最常见的,无损是假的。MP3文件转制的。我见过这样的CD碟。MP3转成WAV,再制成光盘。其二,CD机太差或者不在状态,又或者有故障。其三,听音者耳朵的问题。这个不必忌讳,很常见,我有个朋友,FM收音机跟CD的差别他都认为差不多。

网友:
模拟的比较好听,数字的看质量了

网友:
声音有一股特殊的味道,这是玄学

网友:
木耳朵表示听不出水电和火电的区别

网友:
MP3普通话还是比cd粤语好听。

网友:
一般的播放器材比如我们常用的手机,普通的耳机等,这两种格式的音乐一般人听上去差别很细微,几乎可以忽略不记,所以平时也不要纠结下载的是不是无损音乐还是mp3音乐之类的。

网友:
当某人对一件事物有特殊的追求时,随着对这件事物的理解深度不同,就会对这件事物的要求会变的不同。

网友:
用高档耳机加耳放,区别还是很明显的

网友:
想买套柏林之声的喇叭来着,多多上不太敢买,怕都是山寨的,咸鱼上都标着拆车件,哪那么多拆车件啊,水深不敢买

网友:
与个人耳朵听力  个人音乐修养有关。

网友:
320的MP3和CD差别很小,和楼主说的一样,不仔细难以分出来,尤其是在我们经常心分二用多用,音乐只是个陪衬的情况下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高档点的耳机音箱,差别确实小。特别是高频率的mp3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发两个对比。第一个是CD原盘抓音轨下来的WAV文件,采样率44.1kHz,码率1411kbps,文件大小48.6MB。 ...

别拿128K的MP3做比较。

网友:
看到这个标题,我还以为是15年前的帖子。这个是老生常谈了,现在还有年轻人关心这个?蓝牙、真无线听得不亦乐乎,谁还关心音质。

来来来,老人家给你们科普科普,搜搜以前的记忆,能说多少说多少。

1、最早的MP3编码器是德国人发明的,目的是砍掉20hz-20Khz中人耳不敏感的频段,从而大幅度减小音频数字存储信息量。能把一首几十兆的WAVE格式无损音乐,压缩到2-3M,所以称为有损格式,那时候的MP3以96K-128K为主,类似现在AAC的地位。

2、早期的MP3,很多人对比过,失真极大,与CD的差异很大,解析度、听感明显下降。MP3的名声臭大街,但不可否认,MP3是个优秀的编码器,因为它达到了它的目的----把CD编码为小容量,促进了网络盗版的传播。

3、真正革命的MP3是它的第二代(还是第三代,忘了)是LAME编码器,它真正奠定了MP3的地位,
尤其是消费级设备下,体现出了无出其右的性价比。除了音质,LAME还有2个主要的改进:320KB接近无损音质,以及VBR可变编码。后者在背景极暗的情况下,码率可低到几个B,而在大编制的情况下,码率最高可达到几个MB,在保证音质的前提下,获得了容量与音质的最佳平衡。需要注意的是,MP3诞生的年代,对抗的是以CD为主的传统Hifi系统,也就是用PC-HiFi系统来对抗CD系统,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4、本人当时专门做过测试,CD转320K/VBR,再转CD刻录,再盲听,经过一系列的测试,得出结论,在普通设备级别下,LAME编码的MP3能满足大部分情况下的音质需求。普通人的听感,盲听已经无法区分。MP3的设计理念仍然是砍掉人耳极不敏感的部分,尤其是流行歌曲,因为这类音乐本身就集中在MP3最擅长的中低频、中频、中高频部分。

5、什么情况下,能体现出无损和有损的区别呢?数字转盘、高端耳机、传统HiFi平台,加上一对足够敏感的耳朵,就能够听出明显的区别。因为这些系统的解析力、表现力足够了,能把音源的缺陷放大,让听者感知到MP3的高不成低不就。你想象一下,一个几十元的蓝牙小钢炮,放MP3和APE,有啥区别?狗&屁的区别!

6、关心MP3和CD区别的人,关心的无非就是音质,音质,无非就是那些唬人的术语:高频、中频、低频、解析度、音场、下潜、力度、纵深、乐器分离度...............懂的人都懂,不懂的人从来不关心,带上蓝牙听内容就是了,只要不做对比,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区别。当4K还没出来的时候,你永远认为1080P是画质的天花板,就是这个意思,别去比较,你就很容易满足。

结束语:很多人不齿玩HiFi这些人的较真,认为HiFi是玄学。我做个比喻,2个女人,同样在你耳边轻轻细语,1个女人你听起来如同钢丝切割,1个女人让你听起来陶醉得汗毛竖起,欲罢不能。声音不是冰冷的数字,它是一种感觉,跟女人、爱情一样不可理喻、不可琢磨,自己去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发两个对比。第一个是CD原盘抓音轨下来的WAV文件,采样率44.1kHz,码率1411kbps,文件大小48.6MB。 ...

MP3损失的主要是高频部分的细节
而每个人对高频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
年龄大的人,高频的感受能力会明显下降,还有部分人因为小时候抗生素的原因,存在的耳鸣之类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