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深圳安鑫 家买的苹果20w pd充电器坏件砸开看看

楼主(2022-11-23):
撸2个,1好1坏,妙啊

两块钱一个。

到货。

底部,20w标识

输出使用c口。

80!

盖子飞床底了。找不到了

拿出来

正面

拿掉硅胶和“核心科技”正面没什么东西就不细看了

电容

背面

高压侧ic

pdf

低压侧同步整流

pdf

pd识别芯片没查到。实测兼容qc?用ctc线冲红米k20p可以触发。

网友:
做工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这估计线比充电器贵了吧

网友:
集成度比较高  没有维修价值

网友:
烧的好惨烈

网友:
竟然包邮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为毛我看到的都带8元运费,而楼主的居然包邮。

网友:
线比充电器贵系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毛我看到的都带8元运费,而楼主的居然包邮。

这运费就拦回了一大半剁手党

网友:
做工还是挺不错

网友:
坏的买来拆

网友:
有一个好的就值了

网友:
现在没有了

网友:
做工还是不错

网友:
做工好 一个都是赚

网友:
这做工看着还说得过去。

网友:
这个算比较良心的仿制品,做工用料看得过去

网友:
做工用料不错

网友:
绝大多数都是这个高压侧的IC SP6648HF 挂了, 因为它MOS只内置的, 高压都是它直接承受, 集成度高散热也很困难. 一个电网高压浪涌, 或者长期积热, MOS就失效了. 根据挂的方式不同, 如果是内置MOS短路, 失控的高压可能还会带走上下游的一些原件. 如果是断路, 基本上只换个IC就行了.

网友:
楼主的手机居然可以查询芯片的资料,哪个网站?或者哪个AP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