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QLC是不是挺安全的?

楼主(2022-11-23):
之前好像一直听说QLC不安全,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流行了。
TLC好像也越来越少了。

网友:
是啊,SLC年代连MLC都说不安全。TLC普及了以后QLC也感觉就那样了是吧

网友:
容量比上一代大,但是可刷写次数就减少很多。

QLC前期应该没问题,但后面刷写次数用了就,嘿嘿

网友:
都安全地妥妥地用个10年,三星、海力士、镁光、闪迪吃个屁呀

网友:
技术一直在进步,要与时俱进

网友A:
有些人净说一些废话,说技术在进步,QLC也将就的人,你让他把主力C盘用QLC,看他敢不敢,几家生产的QLC,哪个不是半死不活的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些人净说一些废话,说技术在进步,QLC也将就的人,你让他把主力C盘用QLC,看他敢不敢,几家生产的QLC,哪 ...

反正我是不碰QLC了,两颗128G的正片N18A,坏块太多上59xt开不出来,上3111开出来初始化卡死,换AS2258一模一样,再开pSLC还是一样,最后双贴6989GTD开pSLC,低格开出23G容量。。。。。
ECC开高一点能开60多G,但是跑圈20多G之后还是全红,真是绝了这体质,pSLC下1288的块能坏380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反正我是不碰QLC了,两颗128G的正片N18A,坏块太多上59xt开不出来,上3111开出来初始化卡死,换AS2258一 ...

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了,我拿出来我的那个双贴N18颗粒在6989上面,双贴SLC模式,只能量产出来25.71G,我怀疑是不是固件BUG,这开出来的也太少了吧,反正QLC从英特尔到三星都是稀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了,我拿出来我的那个双贴N18颗粒在6989上面,双贴SLC模式,只能量产出来25.71G,我怀 ...

我重新保留低格信息高格,容量有26G左右,不好说是不是固件bug,但是59XT都治不了的颗粒,安国也是唯一去处了,或者搞个2199双贴板来试试看也行,不过我还没见过2199的双贴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了,我拿出来我的那个双贴N18颗粒在6989上面,双贴SLC模式,只能量产出来25.71G,我怀 ...

颗粒问题,N18A是17 18年的东西,N28A是19 20年的东西,N38A是20 21年的,N38B是21 22年的,现在N38N48新的QLC制程已经不像之前两代一样烂了,虽然和新TLC比也是很脆,但是吊打前面两个,N18A直写15M/LUN,N28A直写20M/LUN,逐渐QLC速度能追上TLC,QLC在市场全面铺开迟早的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颗粒问题,N18A是17 18年的东西,N28A是19 20年的东西,N38A是20 21年的,N38B是21 22年的,现在N38N48新 ...

qlc将来可以做的很好,质量也可以做的和tlc一样,遂穿层做厚一点就是了,目前的三星,东芝做qlc似乎好像遇到一个大问题,就是做了好几年了成本好像比tlc还要高,成本似乎压不下来,良品率也拉不上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lc将来可以做的很好,质量也可以做的和tlc一样,遂穿层做厚一点就是了,目前的三星,东芝做qlc似乎好像 ...

不知道,很少玩toggle系的QLC,都是IM的多

网友:
围观,向各位大佬学习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qlc将来可以做的很好,质量也可以做的和tlc一样,遂穿层做厚一点就是了,目前的三星,东芝做qlc似乎好像 ...

        不是皮厚皮薄的问题,再厚也没用!理论指导是否走正确的道路。这个原理就像你拿二维码画了一幅画!之前SLC就是黑白,表达的二维码信息非常清晰;之后加入了黑白之间调和的灰度(电压级),一直到QLC引用太多灰度,你的这副二维码画表达一点都不清晰,出错率非常高,需要带AI纠错的相机是纠错识别!
       卖颗粒的没想到间接地抬高了主控的门槛,用QLC的SSD为啥性价比渐渐丧失,也就是逻辑成本这块,主控+缓存,是高的,MLC时代一颗8位MUC搞定,SSD主控逻辑这块和U盘差不多,40位以内BCH纠错还不需要用arm级的主控,只是后面是越来越要求速度了+混杂LDPC算法,主控才开始单核——双核——多核——FPGA(企业级大钢盖)的军备竞赛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是皮厚皮薄的问题,再厚也没用!理论指导是否走正确的道路。这个原理就像你拿二维码画了一幅画 ...

这玩意就是和mos管差不多,再加几个逻辑门,和算法有什么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重新保留低格信息高格,容量有26G左右,不好说是不是固件bug,但是59XT都治不了的颗粒,安国也是唯一去 ...

2199的主控是长的,要是方的应该就有双贴的方案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就是和mos管差不多,再加几个逻辑门,和算法有什么关系

只是灰度类比电压级,黑白你凭肉眼能分清楚不?黑多白少的灰、白多黑少的灰你肉眼又能分清楚不?各成分0011或者1011或者1001,如果把黑白比例不同去定义这个灰度,那么和从高低电平间定义电压级,又有何区别?

网友:
PLC研发的怎么样了。

网友:
不安全是指寿命短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