段码液晶显示视角不对如何修正?

楼主(2022-11-23):
蓝底白字液晶,正视效果如左,虚、发黑。只有斜着仰视才能看清楚。
液晶驱动是HT1621,可以考虑修改驱动程序。

请问如何修正视角问题?
是液晶本身的制造问题,不可能修正。
还是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修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偏光问题?

能解决吗?

网友:
不能改变,这个是LCD在量产之初就已经确定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