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会收费的充电器:优之电L6000拆解

楼主(2022-11-23):
今天下午朋友送了个充电器给我,说是酒店管理员送她的然后就转送我,现在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

楼主:
话说这个东西没有定位和联网功能的吧
如果扫码支付得到密码的话是不是永久使用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话说这个东西没有定位和联网功能的吧
如果扫码支付得到密码的话是不是永久使用了 ...

自己用直接把线短接了就好啊,把盒子去掉还更便携。

网友:
这只有两根线,硬充么?

网友:
直接连接肯定不行的吧

网友B:
这个是怎么收费的?

网友C:
这个密码是动态的。好像每次都不一样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用直接把线短接了就好啊,把盒子去掉还更便携。

看背面好像本来就是直通的?

网友:
密码盒输入输出线直连,可当普通3头充电器用。

网友:
直接短接U1的1、2、3脚,应该就可以使用了,这个就是负线上加了个MOS控制电路通断

网友:
那有免费的午餐,别人提供服务,肯定要收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怎么收费的?

没有扫过所以不知道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密码是动态的。好像每次都不一样的。

应该跟你说的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背面好像本来就是直通的?

正极直通,负极走线进电路板了。

网友:
看着挺简单的样子

网友:
负极单片机控制mos,达到控制负极输出的目的,单片机应该是储存了多个密码,后台动态随机,匹配一个后即开通

网友:
我在交易市场上买个多次,价格3元—5元,拆开控制盒直接短接就行了。最大充电电流2A,有几个充电电流在1.2A左右,质量一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密码是动态的。好像每次都不一样的。

没有联网,怎么判断动态密码

网友:
建议拆开看下电源板,最好换成其它外壳用的放心,以免跟外面租的电源混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