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980] 86年“微机自动化”~Hitachi日立Z31A三管专业级ENG摄像机拆解

楼主(2022-11-23):
================
0、前情回顾
================

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我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摄像机拆解,小到掌中宝DV,大到演播室广播摄像机,最老的摄像管摄像机也涉猎不少,拆机最为吸引人的是发掘背后的故事,如果你还没看过我的帖子,可以从这个汇总中补补课~从广播级走入家庭,80-90年代的摄像机系列拆解贴

目录:
1、背景介绍
2、外观展示
3、拆解展示
4、彩蛋展示

================
1、背景介绍
================

上世纪70-80年代,计算机技术开始成规模投入使用,在广播摄像机领域,各个厂家也引入了所谓的“微型计算机”元件,用于摄像设备的自动化设置。1986年,日本Hitachi日立公司推出了以SK-970为代表的“Computa-Cam”,通过内置的计算机元件,自动化处理计算机的摄像管汇聚与黑白平衡。

SK-970D演播厅摄像机

随后日立在专业级摄像机上也下放了技术,于是也就有了中档次微机自动化摄像机——Z31;这台机器定位专业级,价格在13000-15000美元,相比于广播级同类摄像机SK-97的38000美元,还是便宜了非常多。适中的价格和不俗的性能直接导致销量增加,最直观的就是中国在80-90年代不少地方电视台引进了Z31作为ENG采访设备,以至于现在闲鱼上还有很多淘汰的此机型出售。

国外的导演正在查看Z31的拍摄

Z31拥有采用三只日立自产的SATICON硒砷碲摄像管,中心分辨线可达750线,拥有自动化汇聚调节和自动白平衡功能,搭配组合的适配器外加CCU设备可以实现EFP的拍摄需求,日常也可以跟VTR组合外出拍摄新闻素材,做ENG用。

配套的保管箱与CCU设备

当时在杂志上投放的介绍软文
该机型十分轻便,金属外壳防止RF干扰,带有Genlock,斑马线指示器,自带摄像管光聚焦。

================
2、外观展示
================

整体外观,巨大的身躯和坦克一样厚实

机器侧面都标记了Z31的型号

机身后侧下方自带连接VTR的连接线,也可以使用适配器更换为同轴线缆连接CCU,同时后部还有更换保险丝的旋钮,以及电源接口(切换电源的开关)

挂载电池盒的铁片

日立,Z31A,COMPUTACAM的标志,代表这是一台计算机-摄像机

前脚有设置的开关,切换工作状态开关与调试设备的小窗

滤色片滚轮

寻像器安置伸缩杆与红色的Tally灯

B4卡口的镜头

能看到内部还是很干净的

机身肩部有提手与寻像器、话筒的热靴插槽

================
3、拆解展示
================

固定盖板的螺丝都是快拆型的一字螺丝,用硬币或者铁片都可以拧开

警告标签

拆掉外壳,内脏一览无遗

金属盖板,外面用铜丝作了屏蔽

维护调整的说明贴纸就粘在盖板上,标记了哪些旋钮可以调节

最明显的板子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块,按照标记来说是DEF,摄像管偏转驱动板

后面9块各有千秋

hitachi采用的是较为常规的绿色底漆,黄色PCB基材,看起来有一点廉价,这也是我不太喜欢这台摄像机的原因……

主要手动调节的板子-TC,负责摄像管的手动汇聚、焦距调节等功能

信号处理板-PRC1,可以看出明显的三路并行结构

三个IC,查资料是MC1495 Four-Quadrant Multiplier

DTL-轮廓增强处理板,上面最大的方块是玻璃2H延迟线,用于分离边缘增强轮廓

PRC-2信号处理子板,用于处理VTR的沟通功能

密集的表面封装元件,这种微型元件替代分立元件,极大减少了CPB的面积,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应该是印刷电路的发明

ENC,信号编码板,Z31A是属于Pal制式的,因此对应的板子也是对Pal的频率专门做了设定

晶振与IC,五个都是摩托罗拉生产的
MC14053——Analog Multiplexers/Demultiplexers;
MC14049——Hex Inverter/Buffer;
MC14029——Binary/Decade up/down counter;
MC140411——B-Suffix Series CMOS Gates

SG,同步锁相信号板,用于输出与输入同步锁相信号的处理板

HD 44007 SYNC SIGNAL GENERATOR同步信号生成器

买一送一的汇聚控制单元板,CENT

拆开两块板子,让我们仔细看看

一堆IC,仔细看
hitachi的4015B——225Kb / 10P, DUAL 4-STAGE STATIC SHIFT REGISTER WITH SERIAL INPUT/PARALLEL OUTPUT
hitachi的4052B——CMOS Analog Multiplexers/Demultiplexers with Logic Level Conversion
德州仪器ADC0804LCN——8 Bit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1 Input 1 SAR 20-PDIP

另外一块板子,
MC14046b——锁相环包含两个相位比较器、一个压控振荡器 (VCO)、源极跟随器和齐纳二极管。
MC14043b——CMOS MSI Quad R-S Latches

ASU板子,希望能找到所谓的微型计算单元,让我们仔细看看

最明显的可擦式rom?贴着生日1986年,大哥你好,还有型号和固件信息都写进去了
左侧的IC信息:
HM6116——2048-word X 8bit High Speed CMOS Static RAM,内存RAM日立生产
MB88303——NMOS Television Display Controller,字符生成器,富士生产的
MSM80C85AH——完整的8位并行中央处理器,OKI生产,采用硅栅C-MOS技术实现,兼容MSM80C85A。它的设计具有较高的处理速度(最高可达5与MSM80C85A相比,提供了更低的功耗和下电模式,从而提供了高水平的系统集成。

左侧还有更多的IC
拆了上面的板子,号称computacam的摄像机内部有一个8位CPU,虽然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样,但的确是计算机控制~

最后一块带屏蔽的板子是PWR电源板,质感和做工还行

拆掉板子,内部基本已经空了

下方还有线缆经过

拆掉DF板,能看到下面的摄像管组件,当然各种线缆太乱了

摄像管座和线圈总成

盘丝洞即视感

装回去了

换另一面拆

主板上的连接线,还挺密集

前面板有部分屏蔽

拆开,原来屏蔽下面是PRE-AMP预放器

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摄像管的调节旋钮,上面还画了操作示意图,太复杂了,拔掉线就装不回去了哈哈

全家福

================
4、彩蛋展示
================

机器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就是汇聚效果一般,我还没有仔细调节,先给大家看看点亮的效果吧,寻像器也拆的不知去向,所以就只能上两张图,改日有机会再补充下~

END

楼主:
其实在老站有坛友@samhrc 曾经拆过这台机器(没我拆的零散嘻嘻)和配套的CCU控制单元,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移步老站:
[拍摄]拆解日立z31A专业摄像机 (不参-赛,纯当科普了)

网友:
佩服小日子设计工程师真的很NB

网友:
资深业者
的确算是计算机控制

网友:
86年就上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型贴片原件啦,应该是当年最顶端的技术,依稀记得我家里85年购进一台全分离原件的海燕牌单频道12寸黑白电视机,那是村里都还没有,放在门口放电视,放乌龙山剿匪记,村里好多人都来看

网友:
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,全是电路板

网友:
可调电阻那么多,要是都像美的电磁炉上用的那种质量,全得召回,日立早倒闭了

网友:
养眼!!不错的东西

网友:
果然是模拟时代的巅峰。单单这电路的互相干扰,就是一大难题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~长见识了

网友A:
太漂亮了,这玩意看的有毒啊,越看越着迷

网友B:
这么多摄像机呀,你是专修摄像机的吗?

网友:
这玩意值钱

网友:
电路板上有好多飞线呀~~

网友:
当年怕是天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多摄像机呀,你是专修摄像机的吗?

不是,爱好者都是从闲鱼等买的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漂亮了,这玩意看的有毒啊,越看越着迷

来收集一两台吧!

网友:
日本设计工程师真的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