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机一块工控机主板 各位看官看看如何

楼主(2022-11-23):
今天没事做拆了块工控主板出来
整体做工看着也不错  各位看看 能拿来做什么用??

型号ITX-H45_I526L   根据型号查询 以下信息
CPU Integrated Intel®Haswell-U I5-4300U/1.9GHz dual core processor
内存   三星 4GB 12800S
无线网卡  intel 512AN  2.4  5 G 双频 300M
固态  BIWIN 64GB

网友:
用得上酷睿,都不差

网友:
这个工控机做得很不错了

网友A:
软路由???

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钢需可以出掉,不然就是个不断填坑的过程...

网友:
已经很不错了。

网友:
装达菲系统吧。

网友:
不错,还留有一个插笔记本盘的地方,等着去扩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路由???

个人认为如果没有钢需可以出掉,不然就是个不断填坑的过程...

目前也不知道哪里做什么  软路由 也没必要  现在路由 足够满足家用了

第一次 搞来这个   想着 能不能当 机顶盒  放电影用了

楼主:
这个没接触过

网友:
带LVDS,可以驱动个屏幕了

网友:
出掉吧,给人家做软路由……

网友:
第一眼看成两个并列固态,心想这板子还挺有个性

网友:
做工还过得去

网友:
看上去,做工不错,还有很多可玩之处,我个人觉得。。。留在自己慢慢尽情的玩,玩够了再卖掉

网友:
这块主板相当不错了,家用也可以

网友:
网口是不是千兆,可以做软路由,黑群晖

网友:
4300u,可惜声卡都没了,

网友:
真不错,就是USB没有看到。

网友:
我擦 这么眼熟 网卡我在笔记本里拆出来了在单位用于共享无线用

网友:
还以为是电脑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