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芯邦] 芯邦CBM2199E不愧是黑片王

楼主(2022-11-23):
一片29f64b08ncmf,炸了第一个ce,在安国,慧荣上死活开不出来,安国上甚至根本就不是别,放在2199上,ecc设置为0,居然开出近30g来,跑了个圈,如下图

网友:
中规中矩的USB2.0的速度...

网友A:
我的29F64B2AMCMG2-64G和你的一样,用2199E量产工具识别为29F32B2ALCMG2 -32G  量产31.92G

网友B:
ECC太严格了,不是全新颗粒,没必要开ECC 0,反而会导致容量损失过大,如果稍微放宽一点,说不定能开出来48G左右,正好是减掉一个CE的容量

网友:
好像扩容的也喜欢用

网友C:
我就说嘛芯邦很厉害的

网友D:
这几天在搞2199的测试架,安国很多人做,芯邦似乎还没见到

网友E:
你这颗粒是L06B,PF29F64B2AMCMG,32G/CE,炸一个剩一个当然32G..........

网友F:
就是量产速度太慢,32g一般3个多小时,不知你这个原始64g,是不是要7个小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几天在搞2199的测试架,安国很多人做,芯邦似乎还没见到

开源广场有…………

网友G:
这写入速度有亿点点快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就是量产速度太慢,32g一般3个多小时,不知你这个原始64g,是不是要7个小时? ...

用高级扫描(擦出+原厂)不到一分钟就量产成功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29F64B2AMCMG2-64G和你的一样,用2199E量产工具识别为29F32B2ALCMG2 -32G  量产31.92G
...

两个芯片的id是一样的,所以显示哪个都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CC太严格了,不是全新颗粒,没必要开ECC 0,反而会导致容量损失过大,如果稍微放宽一点,说不定能开出来48 ...

本来一个ce已经坏了,还是严格一点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颗粒是L06B,PF29F64B2AMCMG,32G/CE,炸一个剩一个当然32G..........

这个颗粒是l85c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就是量产速度太慢,32g一般3个多小时,不知你这个原始64g,是不是要7个小时? ...

量产了4个多小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就说嘛芯邦很厉害的

芯邦确实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写入速度有亿点点快啊

用的速度优先模式

网友(2023-04-03):
引用 网友A:
用高级扫描(擦出+原厂)不到一分钟就量产成功了。

那有个鸟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