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电压诱骗器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11-23):
网上购入一5V充电宝诱骗器,如图:

现在有问题解决不了,请教坛友:
输出正常,电压9V,但负载带不起,我负载需要1A左右,购入的模块称输出最大考验达到5A,我需要的电压是8.2-8.4V,模块输出9V相当稳定,怕电压高引起故障,故在模块输出端串了一1N5395二极管,让二极管正向压降将9V降到8.4V左右,需要的电流应该不会大于1.5A,正常状态应该是在1A左右,但就是带不动负载,刚刚测了,带负载,输出在7.4V变动,电流也不大,在800MA左右,有点头大了,麻烦分析一下最有可能是哪个原因?
1;是二极管1N5395用了不对?还是本身这个诱骗模块就不能输出1A的电流?
2;充电宝是带QC功能的,否则也不会输出9V,后来换成带QC功能的充电头,输出是9V2A,诱骗成功,出来也是9V,但一带负载就掉电压到7.2V左右,还是带不起来,头大了

网友:
带的什么负载???

网友A:
我也买了这个,12V的,接充电头输出12V,接6Ω水泥电阻,电流1.8A左右,正常。

网友:
诱骗器只负责喊口号,出不出力还要看电源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买了这个,12V的,接充电头输出12V,接6Ω水泥电阻,电流1.8A左右,正常。 ...

??请教一下,帮忙看看电压掉了没有?还是原来的12V?难不成我运气太好了?

网友:
看了淘上的说明,一般是输入降压,要想正常输出,输入功率要大于输出20%,电压要高于输出,应该要高于2v,要正常9V输出的话,你用一个12V的电源就可以了,其余类推。用带QC的充电宝是不行的

网友:
长时间使用诱骗器是顶不住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??请教一下,帮忙看看电压掉了没有?还是原来的12V?难不成我运气太好了? ...

电压没有降,非常稳定。

网友:
这种二极管用的不对,大电流后压降就很严重了。而且手册最高是1.5A承受电流

应该用肖特基二极管。1A电流的压降也正好合适

你要记住:诱骗器只负责诱骗充电头或源头输出电压,不影响你电流。只要握手成功(即诱骗成功),就能得到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

楼主:
谢谢坛友的协助,问题解决,@futurestar谢谢你,提醒了我,这种诱骗器本身工作在高频中,是我用的二级管用错了,必须用快恢复二极管,前二天中招,昏昏沉沉无精神,过了一个星期好了,复阴了,为一个二个快恢复二极管下单感觉有点不值,今天精神好多,逐在一堆废板中找了一FR157的快恢复二极管代之,行了,握手后电压9V,过快恢复二极管电压稳稳的在8.2V,可以用了。
    我是用在相机里的,做了一假电池,用充电宝供电,充电宝输出5V,通过诱骗器成9V输出,电压太高,相机电池电压是8.4V,通过一快恢复二极管将电压拉低于8.4V或等于8.4V就行,只要有8V电压就可以稳定的工作,这样可以在外出拍摄时用不着经常换电池,一个充电宝就能搞定,这里再次感谢朋友们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