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搞单片机 vs code 和source insight 你们喜欢用哪个

楼主(2022-11-23):
搞单片机,我个人喜欢用vs code,我也看到很多人用source insight。
source insight出现的比较早,那时候还没有vs code,有很多人用可以理解,
但是自从有了vs code之后,为什么还有人用source insight?

网友A:
大系统大平台不评价,对于几百KB以内目标文件的小单片机开发,这两个跟Keil、IAR相比,弱爆了

网友:
代码提示和对齐等功能,Keil、IAR弱爆了。

网友:
Keil个垃圾,要不是做得早名声在外,SB才喜欢用那玩意。
个人喜欢用QtCreator。VS code的窗口布局感觉有点奇怪。我喜欢QtCreator的多窗口(平时用双窗口)布局,方便查看、跳转,撸码效率高。。

网友B:
这就跟stm esp满天飞,为啥还会有人喜欢51 stc一样,各有各的长处吧,你觉着拉跨一批的地方,喜欢的人并不在意。
其他不说,vsc的智能提示是真的香,从vs时代就香的一批,用arduino的时候没有提示没有函数定义跳转,总想吐血

网友C:
这两个软件一个主要是用来写代码的,一个主要是用来看代码的,放一起比较没啥可比性吧

网友D:
从Keil提取出来A51.exe、C51.exe、BL51.exe、OH51.exe,命令行进行链接、编译简单实用。
编辑器随便顺手的来一个就行,我用Ultra-edit 10.20。

网友:
要选第3个,notepad++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从Keil提取出来A51.exe、C51.exe、BL51.exe、OH51.exe,命令行进行链接、编译简单实用。
编辑器随便顺手的 ...

因为版权,早不使用u-edit了~~~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系统大平台不评价,对于几百KB以内目标文件的小单片机开发,这两个跟Keil、IAR相比,弱爆了 ...

vs code 里面安装一个插件EIDE,可以建工程,编译,烧录,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因为版权,早不使用u-edit了~~~~~~~~~~

vs code是免费开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两个软件一个主要是用来写代码的,一个主要是用来看代码的,放一起比较没啥可比性吧 ...

vs code 安装eide插件后可以建工程,编译,烧录,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就跟stm esp满天飞,为啥还会有人喜欢51 stc一样,各有各的长处吧,你觉着拉跨一批的地方,喜欢的人并不 ...

代码提示只是一个小功能,代码段,建工程,编译,烧录,仿真,也可以直接打开keil工程,调用keil编译,烧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vs code是免费开源的

但vscode也不是那么万能,还有,这插件、那插件的,,,,还不如notepad++   +  NPPExe 来得干脆、简单省事

网友F:
用vscode写,用Keil、IAR编译烧录调试
vscode感觉除了写代码好用,其他都是垃圾,毕竟也不是专一干这个的

网友:
主要用vscode编辑和看代码,以及调用gcc编译调试一些命令行小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vscode写,用Keil、IAR编译烧录调试
vscode感觉除了写代码好用,其他都是垃圾,毕竟也不是专一干这个的 ...

vs code也可以编译烧录,可以调用keil,iar,gcc,sdcc,EIDE插件很好用的

网友G:
这都是小问题,没有水平写不出好的代码,再好的ide软件都没用
就像人长的丑,衣服再高档再好看,穿在身上还是丑八怪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都是小问题,没有水平写不出好的代码,再好的ide软件都没用
就像人长的丑,衣服再高档再好看,穿在身上还 ...

你说的没错,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好的工具会事办功倍。

网友:
习惯的力量很强大,vs再好也需要学习上手。有时候换了字体都会变得不容易看懂代码,更何况换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