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金士顿USB3.0的U盘写入速度最高12M,读取80M是否正常?

楼主(2022-11-23):
狗东非自营买了个金士顿U盘,写入速度最高12M且反复在7M-12M之间跳动,读取稳定在80M左右,请问是否正常?谢谢。

楼主:
测试一个6年前买的东芝64G则写入在12-17M间飘动,读取稳定在100M左右,读写都比金士顿这个略快。
但感觉还是不太正常,USB3.0不应该是这个水准,且用易驱线接机械硬盘写入都能稳定在100M左右。

网友:
tlc颗粒正常

楼主:
看来不是假货。
之所以买这个U盘原因1是09年的金士顿8G至今一直使用没坏;2是手头十多个其他牌子的U盘陆续都出现数据丢失或彻底损坏等现象,想买个稳定点的。

网友A:
金家普通优盘真货就是这么渣的,哪怕是3.0以上接口,除非是金家的ssd型u盘。

网友:
TLC颗粒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金家普通优盘真货就是这么渣的,哪怕是3.0以上接口,除非是金家的ssd型u盘。 ...

希望数据别无故丢失就好,慢点可以凑合用,反正便宜。

网友:
这个估计是正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来不是假货。
之所以买这个U盘原因1是09年的金士顿8G至今一直使用没坏;2是手头十多个其他牌子的U盘陆 ...

要数据不容易丢最好买SLC颗粒的U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数据不容易丢最好买SLC颗粒的U盘。。。。。

张嘴slc说的跟懂一样 挺可笑的

网友:
TLC颗粒的U盘

网友C:
金士顿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金士顿了。

网友:
正常,我的也这样的。

所以我搞了个固态移动硬盘,可惜电脑太老,只能读写都375M的样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金士顿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金士顿了。

2009年买的8G金士顿至今经常读写没丢过数据。后续用过十多个朗科2.0/3.0、宇瞻、爱国者全中途莫名其妙数据丢失或提示格式化甚至彻底坏掉,还有个6年前的东芝64G也正常。

网友:
正常。。很正常。。

网友:
正品就是这个速度,没什么大惊小怪的,颗粒决定了性能!

网友D:
是的,金士顿的U盘普遍速度可怜,还是买sandisk的cz880

网友:
很多品牌的USB3.0读取速度是达标的,写入都很垃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金士顿的U盘普遍速度可怜,还是买sandisk的cz880

这个天价,买不起。
我还是用用便宜的金士顿算了,虽然慢点但只要是正品应该能用得住。

网友:
金士顿U盘写入较慢但耐用不容易掉速,闪迪U盘一年必定掉速,某宝上买的改装SSD U盘也是一年后掉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