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测试电磁炉、电热水壶、天然气,能效测试对比

楼主(2022-11-23):
刚才测试了一下电磁炉和热水壶的能效,同样烧1.7L冷水到烧开,电磁炉用电0.19度,电费9.5分,电水壶用电0.16度,电费8分,电价0.5元每度,室温18.6度,均未盖盖子,看来还是电水壶能效高,改天再试试天然气烧同样的水试试,看哪位最省钱。
11.24后续:测试天然气烧水,同等条件,烧开水用了0.05方,单价2.63元,费用0.13元分,结论:天然气最烧
钱。

网友A:
电磁炉应该效率要高才对   但是你测得水可能太少    电磁炉风扇延迟可能有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磁炉应该效率要高才对   但是你测得水可能太少    电磁炉风扇延迟可能有影响 ...

风扇5W影响不大。

网友:
电水壶应该热耗散功率吧?加热管都浸泡在水里面

网友:
这个测试不错

网友:
看看这个结论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用电磁炉时容器材质和没有加盖有影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风扇5W影响不大。

影响大的是风扇直吹的功率管散热器,有可能上百瓦的热量。

网友C:
这个实验感觉疏漏点环节,就是被加热物体散热面积,在加热水的同时,水还会散热,所以显然不锈钢盆散热面积更大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和散热面积有关

网友:
不错的测试,期待测天燃气,不过也跟灶具的能效有关系,就像用电水壶跟电磁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实验感觉疏漏点环节,就是被加热物体散热面积,在加热水的同时,水还会散热,所以显然不锈钢盆散热面积 ...

但结论应该还是对的,电水壶是直接电能转成了热能,而且热传导热阻不高,而电磁炉需要二次能量转换,肯定有效率损失,所以比电水壶效率肯定低

网友:
这个测试有参考意义

网友:
测试条件并不完全相同,电磁炉要用铁质盆,散热面积大,和电路消耗掉的功率都浪费了,并不能说明什么。
期待测试一下燃气烧水和电磁炉烧哪个省钱,都用这个盆,我觉得燃气灶浪费掉的热量更多

网友:
电业局看见了又要涨价了,烧一壶水才9分钱!哼

网友:
不锈钢盆散热快,还有你水加热时水壶是盖盖子的吧,不锈钢盆没有盖加热的吧

网友:
所以以前流行热得快不是没有道理的,都泡水里,没有热量损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影响大的是风扇直吹的功率管散热器,有可能上百瓦的热量。

如果把这个热量用来加热水,结果可能就是相反的

网友:
“内热式”“外热式”区别?电磁炉散热是不是有点大?

网友:
液化气比较难测,主要是计量是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