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别再说塑料卡尺是山寨玩具了,这个高大上的瑞士卡尺也是塑料的

楼主(2022-11-24):
偶得一个瑞士的卡尺,机械指针式的,精度感觉还不错,但是尺子非常轻,感觉是塑料材料,颜色和质感也像塑料:

卡尺的反面,尺子中间有一根金属丝的导轨,这个金属丝导轨的结构就和山寨塑料卡尺完全一样了:

尺头指针表盘的特写,看起来这个表盘是英制的英寸单位而不是毫米:

尺头上反面标有“MADE IN SWITZERLAND”——瑞士制造:

卡尺的底部应该是商标:GENERAL/NATIONAL

为了确认卡尺的材料,把底端隐蔽的地方用利刃刮掉了一层,仍然没有任何金属光泽,所以应该是塑料类材料制成的,但是这种材料刮起来很费劲,相当坚硬,肯定不是普通的塑料,不知道瑞士人的什么黑科技。

用这个卡尺测量同一个7号电池和日本产的太极宗师张三丰牌的不锈钢卡尺对照。这个塑料卡尺是指针式的所以小数点后的数字可以直接读数,结果是1+0.74=1.74英寸:

三丰卡尺的英寸测量比较麻烦因为它本身的设计是公制毫米为主,测量英寸需要把大刻度小刻度和游标对齐的刻度(1/1000英寸为单位)的结果加起来,测量的结果是1.7+0.025+0.015=1.74英寸。所以两者的测量结果完全一致:

两者的测量结果完全相同,而这个卡尺明显很老了,脏污磨损也不小,但是精度却仍然不错,这种瑞士塑料真是有点科技与狠活了,和山寨的塑料卡尺显然不是同一类东西。到底这种塑料是什么化学组分呢?它即轻硬度却又相当高不怕磨损,而且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碳纤维加强。

最后的小插曲,用三丰不锈钢卡尺测电池的时候,放在那里然后去处理照片,回来发现电池已经烫得没法摸了,幸亏没有发生爆炸。。。忘记卡尺是导电的了,导致短路,糗了。

网友:
用来量电池不错  哈哈哈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塑料。

网友:
做工还凑合吧

网友:
底下不要乱刮啊,那是测量深度的……

网友:
此塑料非彼塑料

网友:
很多年前,国外就用工程塑料做枪托,弹匣。。。现在主流制式武器基本都是用塑料

网友:
可能是聚甲醛或者聚四氟乙烯吧

网友:
塑料的膨胀率,加工性能,以及耐久性都无法保证,只能用在特殊领域。。。

网友:
塑料是塑料,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塑料

网友:
这个不是一般的塑料

网友:
高端材料哈哈

网友:
PDD 十几元的塑料尺子我也搞了一个,用来测量鱼竿,还行

网友:
主流都是金属的,金属的硬度还是没得比

网友:
后边金属丝是测量深度的。

网友:
这种卡尺不需要准确归零的。归零的时候他的指针位置是随机的。只需要转动表盘把零刻度送到指针下面即可。

网友:
这玩意 买个国产的就行 都一样用

网友:
比玩具强点

网友:
东西不错,就是成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个计算尺,做工很好,就是塑料的,几十年前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