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六大电脑蓝屏原因和解决方案汇总 全程只花1分钟

楼主(2022-11-24):
相信绝大多数用户对于电脑蓝屏都有天生的恐惧心里,因为一旦出现蓝屏的情况意味着无法及时的进入工作中,甚至很多时候突然蓝屏会让你的努力付之东流。然而,电脑蓝屏这件事只能是尽可能预防,但不可能完全避免,如果电脑真的出现了蓝屏,作为电脑知识并不是很丰富的用户来说到底该如何解决呢?

01 蓝屏代码:0x0000007E,Ox0000008E

    如果蓝屏代码为“0x0000007E,Ox0000008E”,意味着你的电脑可能中了病毒,或者内存损坏以及接触不良。

    遇到这种蓝屏问题在开机按住F8进入安全模式,将系统进行杀毒,同时可以尝试重新插拔内存,按照笔者的经验来看,出现这组代码的蓝屏问题内存损坏的概率不大。

02 蓝屏代码:Ox00000OED

    如果蓝屏代码出现“Ox00000OED”的字样,那意味着蓝屏的诱因主要是和硬盘、系统相关。其中系统损坏的概率比较大,而硬盘损坏的概率则相对较小,有可能是卷有问题。

    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只要重装系统或者更换硬盘基本就可以解决。

03 蓝屏代码:MACHINE-CHECK-EXCEPTION

    如果看到蓝屏代码为“MACHINE-CHECK-EXCEPTION”,意味着导致电脑蓝屏的原因在于CPU超频过度。

      解决的方法也非常简单,启动自动修复功能,修复系统错误后,将CPU降回出厂频率。不要再超频运行,最好不要用容量太大的软件或者那些测试CPU超频之类的软件。

04蓝屏代码:Ox000000D1

    如果蓝屏代码出现“Ox000000D1”,意味着其诱因一般和显卡有关,大概率是显卡损坏了或者安装了不太兼容的显卡驱动造成的。

    出现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到官网下载一个显卡驱动安转试一试,如若还是不行,如果主机有集成显卡的可以用集成显卡试试,或者直接拔掉显卡。

05 蓝屏代码:Ox0000000A

    出现“Ox0000000A”的蓝屏代码,大概率是电脑驱动出现冲突,显卡和芯片组的问题偏多。

   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进入安全模式,删除最近的更新和安装的显卡和主板驱动。具体操作为返回电脑的桌面界面,点击桌面的计算机图标,选择下滑菜单中的管理选项。

    打开计算机管理界面,一次点击左侧窗口中的事件查看器-管理事件的摘要,确定出现错误的驱动程序是哪个,确定出现故障的驱动之后,手动将该驱动卸载。

    如果是电脑兼容性问题,可以使用系统诊断工具进行检测,看看是否硬件和驱动程序存在兼容性问题。

06 蓝屏代码: 0x0000001A

    出现此蓝屏代码的诱因大概率是由杂牌内存条发热导致的,而这个蓝屏问题解决起来会相对麻烦一些。

     首先,要排除硬件故障以及内存的故障,先从内存条出发,再确保内存没有损坏的情况下,将内存条拔下来擦拭下,再重新插上大概率就可以解决。

      如果电脑使用的是两条内存的话可以尝试拔掉一条内存试试看。还没有解决蓝屏问题,就排查一下是否是硬盘的故障,查看一下数据下是否出现问题,再对硬盘进行格式下试一下。

网友:
理论知识,实践中能用到的很少

网友:
很不错!总结的很好,还有一个常用的7B的硬盘模式错误

网友:
有时候查原因死查不出来

网友:
理论知识!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