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电量计开机几秒就读数不变化了,哪个元件可能有问题呢?

楼主(2022-11-24):
挺好用的,买了几年了。几天拿出来用发现通电后前几秒,读数有变化,然后读数就不再刷新,按键有反应,但是读数不会变化。拆开感觉能换的也就几个电容。菜鸟请教一下:
1. 这种读数停止更新会是电容问题吗?
2. 是不是只有把电容拆下来才能测出是否正常工作?
3. 两个小的电解电容看到是100μF和470μF的,但那个橙色的大个头看不清了,怎么办?

网友A:
我有一个,也是同样故障

网友:
感觉晶振坏的可能性大点儿,猜的仅做参考

网友B:
更换这个电容即可,容量减小,电压变低,带负载能力变差

网友:
对,换那个cbb电容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更换这个电容即可,容量减小,电压变低,带负载能力变差

@俊输 @不笨后悔 @hilljanet123

印刷有点掉字了,这是854J 400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更换这个电容即可,容量减小,电压变低,带负载能力变差

楼主(2022-12-29):
引用 网友B:
更换这个电容即可,容量减小,电压变低,带负载能力变差

拆下来量了一下,标称854J,应该是850nF,只有166nF了,买了个接近的834J装上复活。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,也是同样故障

我今天按后面回复说的,换了CBB电容就好了,10个包邮3.6元

网友:
更换CBB电容我的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容量和通过的电流成正比,一般都是0.6-1UF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