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] 公司新做的PCB板无法烧录程序,叫我看看~JTAG/SWD烧录失败

楼主(2022-11-24):
公司新做的PCB板无法烧录程序,图纸没有改动,BOM也没有改动,但是新做的板子就是烧录不了。
这是公司新做的板子
一直都是使用J-LINK的SWD模式烧录程序。
这是发给我的程序.......直接一个文件夹发过来。
既然烧录不了,那么先看看图纸电路图的走向,两根信号线直接穿过R99、R100和芯片相连,没有中间商。用万用表量,线路通,也没有虚焊。
找到STM32规格书,查看引脚定义,规格书已上传在附件中
因为以前的芯片可以正常烧录,就是新的不能,图纸又没有修改,芯片型号也没有变,那么一般是芯片内部有修改,一般更新SDK后重新编译即可解决
    将自己需要用的信息记录下来,一一测试
由于电脑原因,就换一个烧录方式,使用CH340来烧录,都可以
我这里将Arduino开发板的芯片取下来,因为用不到它,这个芯片是ATMEGA328p
然后使用杜邦线分别接上GND、3.3V 、RX、TX
如果RX  TX接上后仍然不识别,则对调一下
RX TX插开发板
上电之前:需要将STM32芯片BOOT-0设为高电平,在规格书找的BOOT-0引脚,下图那根橙色的线就是接的BOOT-0,找到一个4.7K电阻,接3.3V
上电之后:需要给STM32芯片复位一次,我这个是64引脚的STM32,它的复位引脚是7号引脚,将7号引脚对地短路一次,短路时间200ms就够了,我就用镊子点了一下。
使用FlyMcu烧录软件,找到对应的COM口,按照下图设置。软件也上传在附件中
然后点击读器件信息,能读到就成功了。读不到的话,RX TX对调。
OK一切正常,右侧可以看到芯片信息了
点击开始编程,搞定收工

FlyMcu-V0.188.zip (1.01 MB, 下载次数: 0, 售价: 1 家元) STM32F103RCT6.PDF (1.45 MB, 下载次数: 0, 售价: 1 家元)

网友A:
解决问题公司给多少奖金???

网友:
一般4线swd烧不了的话加上一根rst复位线,有可能就行了,就是这么莫名其妙

网友B:
马宝搜下pwlink,几乎所有32都能烧录,包括国产山寨,一些不支持擦除的型号也能擦除,支持32仿真,带虚拟串口,不到10元包邮很好用~

网友:
相当于u盘的开卡量产吧:)

网友:
新品烧写工具够先进,还是兼容性差些,好在找出了原因

网友:
我也是用arduino代替ch340用的,省了买ch340的钱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一流,手到病除。

网友:
公司必须给高额奖金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马宝搜下pwlink,几乎所有32都能烧录,包括国产山寨,一些不支持擦除的型号也能擦除,支持32仿真,带虚拟串 ...

大婶分享的没错,已经下单!

网友C:
我们还停留在手刻方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马宝搜下pwlink,几乎所有32都能烧录,包括国产山寨,一些不支持擦除的型号也能擦除,支持32仿真,带虚拟串 ...

不到10元包邮很好用

好评

网友:
这种量产一般都是多联动脱机的烧写器,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吧

网友:
把SWD速度调低就可以了,比如200KH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决问题公司给多少奖金???

没有奖金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们还停留在手刻方式

手刻?什么意思?没明白,是来开玩笑的吗?还是来调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