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VFD屏GV256X32代换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11-24):
看到论坛大神很多玩VFD屏幕的,今天有幸得到一块坏的VFD屏,型号是GV256X32,实物如下图所示,想问下能否用256X32 LCD或LED屏来代替它使用?这种一样的VFD屏非常难买,万能的马爸爸那也没有卖,特发帖问下大神们该如何解决

网友:
直接代替基本不可能了,不过可以分析屏通讯线上的协议,自己单片机写个转换应该是可以

网友:
应该是则武的屏吧

网友:
这屏看着没啥问题啊,修一下说不定就好了。要直接代替的话可能麻烦点,可能要中间自己写程序转一下

网友A:
这种屏自带驱动电路,代换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控制协议完全相同的,需要修改接口程序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屏自带驱动电路,代换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控制协议完全相同的,需要修改接口程序代码。 ...

屏幕还带程序的?什么情况这是??

网友B:
这屏哪里坏了?看着很正常啊,难道是高压坏了,不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屏哪里坏了?看着很正常啊,难道是高压坏了,不亮?

对 上电无显示,不知道哪里坏了

楼主:
自己顶顶,有大神会弄吗?跪求

网友:
这种要灯丝,,要屏压,,要负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