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拆下来的大众车载屏幕,怎么接电源使用?

楼主(2022-11-24):
拆车一个大众的多媒体屏幕,怎么接电源使用?有电脑用的电源,具体怎么接啊,看不懂。

网友:
BAT 电源正极12V
GND 接地负极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不行的话怕是跟CAN有关系了。

网友:
不接can模块会自动关机的,你按照图上接线就行了

网友:
这型号要接解码器的,车用解码器作用:开通机器蓝牙.按键灯.一小时关机.ACC控制.小灯控制)

网友:
解决1小时关机问题

网友:
要买can盒子  不然一小时或者半小时自动关机   蓝牙用不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需要其它外围的配件,不然只靠机箱内部的电路无法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这个用来放睡前音乐不错,等人睡着了,它也自停了。

网友:
玩腻了,不好玩

网友:
继续找资料,接线图照着接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