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组装一个集可调电源、T12烙铁、充电口为一体的盒子

楼主(2022-11-24):
前后断断续续近2个月的时间,终于把一个集可调电源、T12烙铁、充电口为一体的盒子组装成功了,所有功能一切正常。

市电输入主线在明纬外壳底部,分线分别接入三个模块的独立开关。
可调电源的输出端加了65度常闭温控开关,压在了其中一个SC3320上,防止风扇出问题后温度异常升高损坏电源。
加了防倒灌(2个10a10的二极管并联串接在正极)。
表头的电压检测线在2个并联串接的二极管后面,防止二极管压降影响表头显示。
加了防反接模块(正负极反并10a10二极管+保险丝方案);
另一个3320上有50度常开温控,风扇用的。

老铁们看看精简版过程和成品

网友A:
这个动手能力真赞。

网友B:
孔开的不错,挺漂亮的。不过真的需要手机充电口这种东西吗?我的话会更想把风枪集成进去。

网友C:
可调电源是用的升降压表头吗?还是ATX改的。楼主开孔费了不少心思吧,做的很漂亮。

网友B:
另外提个建议,面板贴纸可以用不干胶打印纸打印整张贴上去,这样比这种补丁样的贴法会美观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动手能力真赞。

感谢老铁夸奖

楼主:
感谢老铁夸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孔开的不错,挺漂亮的。不过真的需要手机充电口这种东西吗?我的话会更想把风枪集成进去。 ...

开孔之前也想过买个风枪控制板放进去,但是自己玩的都是简单的电路板,好像用不到风枪,就没计划了。但是随时需要在操作桌上弄东西,有时候手机需要充电,用单独充电器还得占用一个插位孔,就直接放入一个支持多协议的充电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调电源是用的升降压表头吗?还是ATX改的。楼主开孔费了不少心思吧,做的很漂亮。 ...

感谢老铁夸奖
可调是用明纬S350-27改的,0-90v、0-13a可调、没有限流,3590电位器,一般质量的四位表头,个人觉得精度非常不错。
确实,光是开孔就费了很多时间,需要计划位置、尺子铅笔划线、各种钻、各种削等等

网友D:
做得真漂亮,尤其是布局和开孔。不过,如果只用一种功能,会不会其他功能也在耗电呢?就是,有独立开关没有?

网友E:
做的挺不错,集成了很多东西,重量会不会有点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提个建议,面板贴纸可以用不干胶打印纸打印整张贴上去,这样比这种补丁样的贴法会美观很多 ...

嗯,用整张的不干胶纸贴上确实会更加美观,但是各种孔位的距离、长度等我没有记录,开完孔就忘记了
有空再量一下,再选一下不干胶纸规格、颜色什么的,争取做得更美观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得真漂亮,尤其是布局和开孔。不过,如果只用一种功能,会不会其他功能也在耗电呢?就是,有独立开关没有 ...

感谢老铁夸奖。

有一个总开关,每个模块又有独立开关的,三个模块互不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做的挺不错,集成了很多东西,重量会不会有点大

确实有点重,抱在手里沉甸甸的,具体没有测过重量,估计得有3KG左右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用整张的不干胶纸贴上确实会更加美观,但是各种孔位的距离、长度等我没有记录,开完孔就忘记了{:033: ...

直接白色的就行了,颜色自己打印上去。最好是喷墨机来打,激光的容易伤机器。

楼主:
感谢老铁夸奖!

网友:
结构复杂,功能强大。

网友:
好可惜啊  既然这么大个头,你不放个12/24的牛有些浪费了  这个电源可不行,焊接精密芯片保重挂掉
即使有地线都不能,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搞隔离电源 还是有说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