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佳能G3800喷墨打印机开机正常,打印报错B204,附固件ROM

楼主(2022-11-24):
几个月前也报过这个故障码,换了墨盒,拆开清洗一下小车排线,故障搞定
现在又不行了,换了墨盒还是一样,开机自检正常,就是打印报错B204,维修手册无非就四个故障,排线 。小车 。主板。 墨盒
11-25日最新确认机器主板问题,买了g1810料机主板换上去就正常打印
11-25下午机器主板修好了,确认kfc丝印的pmos管的下拉0402电阻烧坏了,在主板反面,不知道多大换了一个10k上去,正常工作,修好了

楼主:
拆机看看,留个爪印

楼主:
测试了排线都是通的,小车小板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正常,墨盒换了2个都一样,感觉这次是主板问题了

楼主:
维修手册,以前备份的ROM
用编程器新写了ROM,故障依旧
不用软件清零的教程也发一下,就是进工程模式锁机了,也可以编程器写rom修复

【不需要任何软件】

G3800亲自测试过,按照下边方法成功!

1.关闭打印机,先按【停止】键,然后紧接着按【电源】 键开机。(两个按键都不要松开)
2. 当电源灯点亮时,不要松开【电源】键,先松开【停止】按键,然后按【停止】键5 次后松开,接下来再松开【电源】键。
【此时,当电源指示灯长亮时,说明进入维修模式成功】
3. 随后先按5下【停止】键,然后按一下【电源】键。
4. 重新启动打印机,清零完成。

网友:
有两个佳能的打印机,一个打印头读了,一个还好

网友:
难道不是废墨仓满了吗?

网友:
我的G4800卡纸,目前仍一边吃灰了还没处理,质保期内的时候发生过一次,去售后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每次修喷墨打印机  两手至少3天脏脏的

网友:
喷墨打印机还是爱普生...我的L351快9年了还好用,微压电打印头确实耐用

网友:
看到满眼的更换主PCB

网友A:
最后是清零解决了问题?

楼主:
11-25日最新确认机器主板问题,买了g1810料机主板换上去就正常打印了,全新的g1810料机才100多,g3800料机太贵,这个机器不值得折腾了,有空再在研究下一下主板能不能搞定
g1810主板拆出来看看

楼主:
打了一遍墨盒的对地阻值,新老机器基本一样,没辙了

楼主:
今天下午修好g3800的主板,kfc丝印的pmos的一个电阻烧毁了,0402的电阻太小了,换好装机就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是清零解决了问题?

主板故障

网友:
佳能的打印机小零碎太多不好修 还是爱普生的好拆

网友B:
看图片是三个电阻并联的,是怎么测出来的?

网友:
这打印机很折腾,到一定时间,提示代码里面吸墨的棉吸满了,差点把我给折腾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图片是三个电阻并联的,是怎么测出来的?

并联的三个没事,第四个不是并联的,估计是mos的g脚断路了

网友:
挺离奇的故障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