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想给戴森换电池,有卖电池的靠谱店铺推荐吗?

楼主(2022-11-24):
戴森V6用了几年了,最近电池电量严重下滑,手里点焊机都做了3个了,想买点18650自己换一下,听说锂电池水很深,有靠谱的18650型号,最重要的是店铺推荐吗?

网友A:
戴森的电池控制板是加密的,自己换电池会锁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戴森的电池控制板是加密的,自己换电池会锁死

不断电换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断电换应该没问题吧

更换电池怎么可能不断电呢?而且是换三个。需要戴森专门的软件激活的。我曾在戴森电池拆解中看到有专门做戴森电池的,保证比原装的容量更高,可以去搜索一下。

网友:
我买过靠谱的有两家   菜青虫数码  和 康康的杂货铺  都没翻车。索尼的和lg的都买过。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论坛老牛的电池组试试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更换电池怎么可能不断电呢?而且是换三个。需要戴森专门的软件激活的。我曾在戴森电池拆解中看到有专门做 ...

先飞线把新电池并联上去

网友:
电压内阻变化,就会锁。。。
但是,坛里搜索V6 7 8解锁,可以解锁保护板,重新刷固件不锁。

网友:
如果有电动工具电池,不闲丑的话,可以买21V电动工具电池转戴森吸尘的转换器,一劳永逸。
60元买了一个牧田转V6,虽然看上去没有原装的好看,但是用起来方便,牧田的电池有好多。

网友:
买过一次兼容戴森V6电池,翻车了,用了没几次就只能断续工作,正在做一个加高电池盒,准备再挂6节电池。6串2并一起用

网友:
戴森V8我换过21700电池,直接拆电池换的。前提原控制板是绿灯正常

网友E:
建议按4楼的办,电池锁了麻烦的很,你自己搞不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建议按4楼的办,电池锁了麻烦的很,你自己搞不定的。

重新烧程序或者淘宝有不带锁的替换板子,问题不大。主要是电池店铺想找个靠谱的

网友:
带锁的这种板都很麻烦

网友F:
18650  特斯拉全新的   便宜好用  ……

我在他家买几十节 21700  很好  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断电换应该没问题吧

像更换笔记本电脑电池一样的方法更换电池,应该不会被锁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8650  特斯拉全新的   便宜好用  ……

我在他家买几十节 21700  很好  ……

这个看起来很靠谱,谢谢

网友:
风彦买过,很好的,康康的也要靠谱,但是没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飞线把新电池并联上去

不仅是跟旧电池并,还要并到保护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换电池怎么可能不断电呢?而且是换三个。需要戴森专门的软件激活的。我曾在戴森电池拆解中看到有专门做 ...

更换电池不断电还真有可能,只是你没干过而已。将新电池的线连接好,接上去后,再断开旧电池的线。很多笔记本电池组件换电池就是这样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