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新款优越者S233A移动硬盘盒拆解

楼主(2022-11-24):
拆新款优越者S233A移动硬盘盒,新款上市加上优惠劵19.9入,大家觉得这个做工怎样?好像比较简洁,连个大电容都没有,jms578主控,带线款,个人喜欢带线的(分线款的接口容易松动出问题),拆开看了这个接口貌似还是比较牢固的

网友A:
能用就行,板子一惯的不漂亮,脏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才算芯片特写、、、、吧?

网友:
结构好简单啊

网友:
有了大容量U盘,这种移动硬盘盒用处少多了。

网友:
找两个不同的盘测试下速度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带线的地方做得很好

网友:
塑料壳的吗、

网友:
板子是有点脏么

网友:
直接连线的硬盘盒好用。

网友:
带线的可靠性好,触点少。希望别像U盘容易出错。

网友B:
固定靠螺丝还是卡扣

网友:
集成度越来越高,能用上就是好产品

楼主:
塑料盒的,抽屉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定靠螺丝还是卡扣

抽屉式的

网友:
板子真简单啊。现在大容量U盘便宜了,移动硬盘也很少用了。

网友:
板子比较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用就行,板子一惯的不漂亮,脏.....................

不是脏,是打闪光的反光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