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几款充电器拆开看看:东成FFCL18-07、德国锰克、优信YX12V2A-2

楼主(2022-11-24):
手机发帖真麻烦。崩溃还是触发关键词呢?百思不得!
东成11.1座充:
带平衡充,电池部分没有保护板,应该在工具内部。

改线出来充别的电池
主控

324

ab胶大法做的插头和ntc探头

东成18.5座充:
这个就一般般,要不是实体店买的,还以为水货呢。

正负极标志和实际接线

忘记啥牌子18.5:
做工还可以。实体店买的充电锤配套线充。电池2并5串4安的,电锤弄丢,电池拆出改牧田口。

t10中心圆点螺丝
场管

431

8脚电源ic和358,大同小异!

寨子18.5:
大同小异!做工还行,焊接不行。

博世镍氢镍镉:
壳子没找到。带单片机的。

原配变压器,应该是110v,220v输入都可以。220v断路。110v是通的。

小摩托铅酸电池充电器:

做工还行啊

走马指示灯,充满全亮。

额外板子欣赏:
3m水处理系统控制器,某宝有同款。这个是垃圾堆捡的。自从爱逛数码论坛,什么废铜烂铁那都看不上眼,要是带屏的,带灯的,绿油油板子,埋土里也要挖出来瞧瞧!

阀门驱动电机

带德仪430单片机的板子

法拉电容么?

常见芯片

430特写

昨天的5v电源顺手就给改了,还是psp电源顺眼!粗粮就委屈做个220v插头吧!

“镰刀”锤子镇楼:
摸鱼时用304边料做的。角磨机切的,氩弧焊接!气孔和着粗犷的外形就是太随意啦!

螺纹钢,不锈钢焊条焊接,顺带不锈钢焊条给焊点装璜效果。

不会焊接的电工不是好焊工!!!不会看电路的焊工也不是好电工!!!油漆师傅表示很有道理!

网友A:
你的手机内存够大啊
这么多图

网友:
电瓶充电器用明纬的,优信的也不错

网友B:
自带平衡充的少见,大多数依赖保护板被动均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手机内存够大啊
这么多图

128的。当然是发完贴就删咯⊙ω⊙!突然发现可以把论坛当云空间用⊙ω⊙⊙ω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带平衡充的少见,大多数依赖保护板被动均衡。

可能还是成本问题吧。保护板带平衡的也少。

网友:
最后的是雷神掉落的锤子么,真亮眼

网友C:
这都要改变我对东成品版的印像了,真怀疑是水货

网友:
电源板子拍的很详细,最后自己做的工具很漂亮,抢了风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都要改变我对东成品版的印像了,真怀疑是水货

不至于!这都有些年头了。现在新出的产品有变化。但是,如果能像威克士统一接口且能兼容几代产品也许更好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都不错啊

多谢鼓励

网友E:
看电路好像差别有点大啊。不知实际使用中有多少差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电路好像差别有点大啊。不知实际使用中有多少差别。

座充充电都很快。东成那个12v平衡充有点挑电池。三串的电池有一个体质不好就红绿灯交替闪烁充不进去。

网友F:
有个优信同款充电器充12伏7安时和12安时的电瓶感觉好慢!小的充半天,大的要充一晚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个优信同款充电器充12伏7安时和12安时的电瓶感觉好慢!小的充半天,大的要充一晚上 ...

功率小啊!

网友(2024-06-23):
第一个充电器怎么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