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个进水的九阳豆浆机

楼主(2022-11-24):
自从上个帖子可以预约豆浆机后,连着吃了几天的米糊,大米,黑米,芝麻,花生,核桃再加上几颗大枣,口感非常好。
昨晚在预约时听到里面有水声,紧急拆解了,老婆说早上在刷的时候,倒了过来,结果里面进水了。

里面怎么这么多铁锈啊,估计是进了水蒸气

螺丝上也有

控制板拆出来看一下,正好研究下干簧管的改造

主板上有防水胶

网友:
几年前用蓝牙串口模块改过一个,手机直接发送定时倒计时,想着写个app一直懒得研究,后来又打算换成8266,还是一直懒得研究

网友:
这么大的锈块,哪里掉的

网友A:
哈哈,今天中午用九阳豆浆机打豆浆,运行时突然不动了。不用想,板子上又是水雾。刚拆开放在外边晾水分呢。无解了。每次打完豆浆就拆开晾一晾

网友:
家里的九阳豆浆机是不锈钢的。

网友:
生锈怎么严重 该换新的了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今天中午用九阳豆浆机打豆浆,运行时突然不动了。不用想,板子上又是水雾。刚拆开放在外边晾水分呢。 ...

704胶把所以接口都打一遍,边缘也农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今天中午用九阳豆浆机打豆浆,运行时突然不动了。不用想,板子上又是水雾。刚拆开放在外边晾水分呢。 ...

是不轴封有问题

网友:
唉,这东西买了后用的次数有限啊!难打理,容易溢锅!

网友:
我家的一个是继电器烧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看板子用的不多,放的时间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里面这些颗粒看着不太舒服,黑暗料理

网友:
是不是应该打上点防水胶

网友:
主板有防水还不 错,铁锈看着有点多

网友:
以前有一个,轴承锈了,线圈烧了,没找到合适转子放那好几年了

网友:
以前拆过,感觉你这个锈蚀不是一天两天了,应该是密封胶垫没有合缝进水造成的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吗?不能正常使用,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密封胶圈不行了,赶紧换,迟了出问题,尤其是电机轴[的那个客易磨损坏。

网友:
感觉做工不错的

网友:
这进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