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业] 请教一下光栅尺

楼主(2022-11-24):
有台设备,一个电机带五个轴(用离合器切换)配五个光栅尺来确定尺寸,同时只有一个轴在运动,原来的系统坏了,打算搞个PLC来代替原系统,但PLC只有两组高速计数器,不知道能不能把五个轴的光栅信号接到一个五选一的轴选开关上,然后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口来比较当前的位置并反馈到触屏上,来问问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神,望指点一二,谢谢了!

网友A:
添加个计数模块吧,你这样做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,建立5个计数存储区,然后通过计数器加或者减来增减存储区数值,但是不知道每次切换的时候,计数器会不会有误加误减的情况,切换是硬切,触点接触一瞬间就会产生脉冲

网友B:
简单点换个好点的PLC。还有就是每次切换后,控制轴都要回零点的话,利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光栅尺的电源,确保离合通电的同时给对应的光栅尺上电,这样也相当于只有一个光栅尺在工作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添加个计数模块吧,你这样做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,建立5个计数存储区,然后通过计数器加或者减来增减存储 ...

我也是担心会有误加减的动作,原来用手轮控制时,切轴的时候有是会一个脉冲的误加减,不过这台设备要求不是很高,如果只是一两个脉冲倒还是能接受
还有,有什么计数模块能推荐一下吗?PLC用的是三菱的3U或3G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点换个好点的PLC。还有就是每次切换后,控制轴都要回零点的话,利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光栅尺的电源,确 ...

太好的成本不够呀,切换轴后是不回零的,只能通过读取缓存来确定各轴的当前位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担心会有误加减的动作,原来用手轮控制时,切轴的时候有是会一个脉冲的误加减,不过这台设备要求不 ...

三菱的没用过,我们很少用计数,或者用国产PLC,我记得之前用过一款好像叫中达优控的,是仿三菱跟台达的,屏幕与PLC一体机,非常便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太好的成本不够呀,切换轴后是不回零的,只能通过读取缓存来确定各轴的当前位置 ...

那要轴自锁能力好还是没问题的,如果自锁不好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要轴自锁能力好还是没问题的,如果自锁不好就不行了。

这个设备本身精度就不高,建议用户改数控又舍不得花钱,只能在电路上改改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设备本身精度就不高,建议用户改数控又舍不得花钱,只能在电路上改改了
...

精度不高也要有一定要求的,不然只会偏差越来越大,导致达不到要求的。传动结构还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精度不高也要有一定要求的,不然只会偏差越来越大,导致达不到要求的。传动结构还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。 ...

那也没办法,设备原来就是这么用的,只是系统坏了,想改成PLC控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也没办法,设备原来就是这么用的,只是系统坏了,想改成PLC控制

好吧,如果机构不会位移,使用五选一的开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C:
用继电器来切,切之前停计数,切之后延迟100mS或更长点时间再开计数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继电器来切,切之前停计数,切之后延迟100mS或更长点时间再开计数功能。 ...

我给了20MS,现在切的时候偶尔会计数加1,不过无所谓了,1个脉冲也就5us,还是可以接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