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联想有线鼠标拆换微动开关:lenovo m20

楼主(2022-11-24):
手头的鼠标左键按几次才识别到一次,果断拆换

之前的键,LOGO为TCC,左右键一起换为欧姆龙的

拆焊时,有个引脚的焊盘弄松动了,上锡后效果还可以,经测量,无断路

安装回去

安装滚轮

上外壳

防滑垫粘回,注意只有1个十字螺丝,就在月牙形防滑垫下

用电脑试用,一切正常

网友A:
这做工还不如直接扔了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做工还不如直接扔了的好

外壳有些脏,做工还可以的

网友:
一般般的鼠标。。

网友:
垃圾美帝良心想
满门忠烈美狗柳

网友B:
家庭普通强度的使用, 还是可以用很久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家庭普通强度的使用, 还是可以用很久的。

是的,平时用的不多

网友C:
故障是由于微动开关坏,还是引脚的焊盘松动因起的?

网友:
这个鼠标我一直认为是山寨的,做工太差了,声音还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故障是由于微动开关坏,还是引脚的焊盘松动因起的?

拆焊时弄掉的焊盘

网友:
品牌信仰,对联想不什么有好。

网友:
联想的不行,公司买过一次就换罗技的

网友:
以前办公用的标配

网友:
楼主的欧姆龙微动从哪儿买的?正宗吗?求推荐购买链接。

网友:
微动针脚的铜箔考量焊接水平

网友:
也有个联想的鼠标,使用滾轮时咔咔响。

网友:
鼠标换完微动又能继续用了,拆开了就顺便清理一下

网友:
拆鼠标要动脚贴的不是啥好鼠标,,,

网友:
联想的这种鼠标贼能用,公司好多logo已经磨掉了,还在坚持

网友:
现在都不用欧姆龙微动,直接使用静音微动按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