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锋范车机改家用音响(增加断电记忆功能)

楼主(2022-11-24):
主材:锋范车机
主题:汽车车机改家用音响(增加断电记忆功能)   此机如断开电源12V,会丢掉时间、音量大小、电台保存各种设置
车机来源:N年论坛坛友25元包邮,看在便宜,内在做工不错入手的

车机的收音接收效果要好很多,不错

CD功能切割了,不要,没有这个需求,也没钱买片听,哈哈

锋范车机外形实在太变态了,梯形,上头大脚小,就拿它开刀了,修改过程中,没有拍照片,有需要的坛友参考一下,故,有部份借坛友图说明。谢谢!!

1、整体外观图

2、内部图解

在此电容上并上一个锂电池,即可增加记忆功能,断电不丢设置,锂电池为4.2V,先把电池电压降到3.3V左右,因为这个电容2端电压原机是3.29V
并上锂电池,耗电量几个MA,所以不用担心电池很快没电,开机听收音机时,同时也给电池在充电,充电电压最高也才3.3V,安全

3、借用接线图示

是不是也挺像回事,哈哈

HONDA本田皓影车机拆解并改装家用音响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74651-1-1.html

补充内容 (2022-12-7 09:13):
57楼NEW
昨天把车机外壳钣金部分,贴了一层黑色所谓的炭纤维贴纸,1、与面板黑色统一黑,加强整体美观些。2、也可以保护一下钣金给手摸来摸去汗水

网友A:
这样也可以,在电容的两端+电池,这方法高。就是不知道电池安不安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也可以,在电容的两端+电池,这方法高。就是不知道电池安不安全。

并上锂电池,耗电量几个MA,所以不用担心电池很快没电,开机听收音机时,同时也给电池在充电,充电电压最高也才3.3V,安全

网友B:
改得真好看,尤其是后面的接口。
顺便问问,那两个现代音箱效果如何?
上周在垃圾站看到一对一样的,两只箱子的高音喇叭都是掉落到箱子内部。

网友C:
不考虑做个整体的壳子?或者给车机单独做个壳子也行,应该立马就能高大上起来。

网友:
改得真好看,尤其是后面的接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得真好看,尤其是后面的接口。
顺便问问,那两个现代音箱效果如何?
上周在垃圾站看到一对一样的,两只箱 ...

现代是有源音源的副箱,一般,摆拍而已

实际我是用6寸音箱听,小箱摆着好拍照而已

网友:
改的很好,当年也有一台,音质确实不错

网友D:
里面那个usb是干什么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里面那个usb是干什么的?

U盘存MP3音乐文件,就可以播放音乐了

网友:
不错,当年也撸了一个,一直吃灰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里面那个usb是干什么的?

里面那个usb是干什么的?

回:是车机原USD位置,现放了功放输出端子,故里面的USB口就没位置了,在边上再并一个USB口

2个USB口是并联的,原位置的懒的拆

网友:
楼主的改造挺好的

网友:
同款车机,前一段时间刚换成10寸大屏

网友E:
每个芯片都得查到资料 好久没见到这样的贴

网友:
楼主的改造挺好的,技术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每个芯片都得查到资料 好久没见到这样的贴

可惜都不能给个精华................哈哈..............推上去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考虑做个整体的壳子?或者给车机单独做个壳子也行,应该立马就能高大上起来。 ...

DIY最麻烦的不是各种焊接、接线

最大的麻烦就是外壳........你想要DIY一个理想漂亮的外壳,是很难的..........自身技术、设备工具都受限

如果去TB买外壳,尾插排线什么的,无疑又多了一笔不小的费用.......就地取材合理就行了

你看这图,这么一摆,还需要什么外壳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