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芝浦40伏无刷电链锯开箱及电池测试

楼主(2022-11-24):
前些天买了个斯奈尔的电链锯,后来有人反映这种单手锯握持不好施力,后来反复体会了一下,虽然这个锯可以安装辅助手柄双手握持,但双手离得较近,操控起来还是差一点。又在网上搜了很久,发现罗凯特的形状设计较好,两个手柄离得较开,握持感好很多,于是又入了一个8吋的裸机,170多元(原想买10吋的,但10吋的没有裸机选项)。到手后发现是1/4链条的,好处是导板较薄,锯缝比常用的3/8的要窄一些,缺点是10吋导板和链条买不到,不好改10吋的了。好在还有办法,改用3/8的链条和导板,也简单,只需两步:1.换链轮,原先是九齿的1/4链轮,换成三锋的七齿3/8链轮。2.把换上去的3/8导板两个张紧孔用电磨装金刚石磨轮向中心修整2毫米左右,以便安装张紧板。于是就改成10吋链锯了,改成12吋也是可以的。

后来发现虽然有两个电链锯了,但都比较小,干重活恐难以胜任,于是又想进一个重型一点电链锯,又研究了一下,看到各家的功率大一些电链锯有两种结构,一种是用双电池,但有人讲双电池的需要两块电池一致性较好,我也觉得这种双电池的不理想,外形也不好看。还有一种就是用一块40伏的大电池的,这种结构采用的厂家很多,外形也好看。价格档次很悬殊,最贵的斯蒂尔6000元起步,便宜点的有格力博、亚特,1000多元一套,再便宜的就是芝浦、诗登堡、质造、李士邦等等,五、六百元一套,而且便宜的这些都是用的牧田款电池接口,自己DIY电池较容易,尽管现在买不到10串的牧田款保护板,但用的人多,相信不久后会买到的。前边那几种贵的都是用的自己接口的电池,最便宜也要400多元一块,而且只能买他的。

在拼多多搜了下,找到一家卖芝浦的,一电一充415元,于是下单,两天到货,见下图。电池测了下容量,充到41伏,开始1.24安培放电,放到电量终止放出了2.38安时,按电芯上标的应该是4安时,但价格便宜也不能指望厂家能提供好电芯了,今后还要自己换电芯的。装上链条空载电流5安培,40伏电果然电流比20伏的小多了,试着锯了几段木头,感觉力量足够用,不会憋停,只是感觉速度稍低,达不到标称的10米/秒,又下单买了个七齿的链轮,到货后换上可以提高一些速度。重量就比较大了,加上电池4公斤多,而且安装16吋链条后总长度达到了810毫米,没有工具箱放得下,不想买再大的箱子了,太占地方,不值得,还是拆下导板链条收纳合理一点。还有,这个锯链条润滑是按压供油的,那个透明的圆形的东西是软的,按几下油会泵上来一些,提供润滑,有的商家解释这种按压式的比连续供油的好,具体如何有待以后体会吧,反正我那两个自动连续泵油的油量不可控,搞得到处都是油,清理很麻烦,也不理想。

网友:
楼主确实是工具达人,了解透彻

网友:
4.4公斤可真够重的,这电池电芯不知道一年后咋样,40V的最少电机得600-800W功率吧,15-20A电流,得7-10C放电了。

网友:
链锯就买了三把,买一把斯蒂尔油锯,除了噪音大点,其它都是优势

网友A:
高电压是趋势,但是这个牌子估计分容,匹配不好电池吧

网友B:
这种锯一般那个输出轴转速大概有多快,?想买个来改一个无齿锯,锯金属,用两个手拿,改成和米沃奇那种水泥锯一样外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锯一般那个输出轴转速大概有多快,?想买个来改一个无齿锯,锯金属,用两个手拿,改成和米沃奇那种水泥 ...

链轮实测转速是2960转/分。

楼主:
发现淘宝有卖牧田款的10串保护板了,与本机所配电池用的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用得上的买了不浪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链轮实测转速是2960转/分。

好的,感谢

网友C:
这个用电池能用多长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用电池能用多长时间
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我买的低配的电池给的电芯较差,而且现在没那么多木头可锯,等于没有实践经验可介绍。如果一定要推测的话,只能说在电池质量相当的情况下,这种40伏供电的机器要比20伏的机器电路的损耗小一些,所以如果用的电池安时数相同,40伏的要比两块20伏的电池续航时间长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电压是趋势,但是这个牌子估计分容,匹配不好电池吧

永康武义这些小厂都是直接采购别人的电池,一方面可能技术跟不上,另一方面出货量太小,拿不到电芯进货渠道

网友D:
个人始终觉得锂电超大功率类的产品很鸡肋。比如牧田的马路切割机,双电都只能坚持5分钟以内。功率太大了。还是上汽油机的吧。

网友:
电池寿命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个人始终觉得锂电超大功率类的产品很鸡肋。比如牧田的马路切割机,双电都只能坚持5分钟以内。功率太大了。 ...

功率小的可以直接用220V机器加户外电源,不一定非要锂电

网友:
感觉很小巧

网友:
电池自带DC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