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哪位兄弟买过机械矿盘,求经验,谢谢。

楼主(2022-11-24):
需要存歌库,1个月只用一两次,考虑成本所以想买二手矿盘。
求介绍经验,谢谢。

网友:
又有人找死了

网友A:
机械硬盘理论上不存在写入寿命,实际上也是有读写寿命的,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其寿命主要为通电时间。

目前的机械盘,没有所谓的矿盘定义,市场上的库存盘一类的,来源主要还是坏盘维修和服务器使用了一定年限后淘汰清零为主

网友B:
新硬盘应该也不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新硬盘应该也不贵吧

大的比较贵

网友:
硬盘有价,数据无价。

网友:
8T的企业盘也才880左右三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机械硬盘理论上不存在写入寿命,实际上也是有读写寿命的,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,其寿命主要为通电时间。

目 ...

怎么会没有所谓的矿盘定义

不建议买矿盘,这次用的正常,下次可能就挂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会没有所谓的矿盘定义

不建议买矿盘,这次用的正常,下次可能就挂了 ...

机械硬盘的寿命主要以通电时间为限(电机通电时间,电机寿命3w小时以上),读写量对机械硬盘的寿命影响可以忽略不计,是否挖过矿对二手机械硬盘的价格也不构成影响,任何非小白卖家也不会对机械硬盘定义为矿盘。

机械硬盘更要警惕的是库存新盘,该类盘主要来源于服务器淘汰以及坏道盘,清零或工厂级屏蔽掉坏道后,多以库存盘来卖,这种盘故障率会较高,但对于家庭环境,大多数短期不会出问题。相对于这种盘我个人更推荐有通电时间的机械盘(通电时间也可以修改了,但还是较少的)

矿盘定义的是固态硬盘,固态硬盘的寿命以写入量为主,通电时间对寿命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记,以固态硬盘挖矿会短时间耗尽固态硬盘的写入寿命,因此挖过矿的二手固态价格非常低。一般寿命消耗达到60%以上的固态盘,其断电数据持久度就就非常不适合做仓储盘了。

网友:
普通盘是5天*8小时,企业盘是7*24小时不一样的设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械硬盘的寿命主要以通电时间为限(电机通电时间,电机寿命3w小时以上),读写量对机械硬盘的寿命影响可 ...

几个月前论坛里有卖矿的固态,寿命算一下有的不足5%,好点的不足20%,价格比新盘便宜20%-30%,这样的随时暴毙,自己家用的固态8年多时间也就用掉6%寿命,完全就是矿老板再找冤大头接盘,二手机械盘谁知道商家是不是魔改翻新的,不了解的还是老实的买新盘保险

网友D:
买了两块12T酷狼PRO矿盘,不单是金手指非常干净,整个盘体,所有的缝隙都是非常干净的,干净得怀疑是不是新的,S.M.A.R.T.也被清理得和新的一样。用HDTUNE和DG分别慢扫,都是非常健康的绿色。虽然心里知道随时可能会坏,但是价格是真香,存些不重要的做个RAID1,就当拼运气了。

网友E:
到现在还不敢用固态,单位好几个同事的固态硬盘都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到现在还不敢用固态,单位好几个同事的固态硬盘都坏了。

我手头也坏过杂牌固态硬盘,表现为系统进不去,数据局部少量丢失,我要的数据都还在。
固态硬盘完全可以用,很多笔记本和台式机出厂就默认是固态硬盘,近几年的机型更是只有固态硬盘一种配置。
个人认为只要注意两点即可:
1.用名牌的,如果预算不足宁可用名牌里的便宜货也不能用杂牌;我手头几台电脑上的名牌固态低端货用了5-8年不等均未损坏。
2.做系统盘用,数据放在其他盘上。如只有一个固态硬盘则定期备份数据,重要数据随时转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买了两块12T酷狼PRO矿盘,不单是金手指非常干净,整个盘体,所有的缝隙都是非常干净的,干净得怀疑是不是新 ...

这种不敢买,个人感觉宁可收没清过SMART的二手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不敢买,个人感觉宁可收没清过SMART的二手盘。

你以为现在买到的那些用了几千小时,看起来状况不错的”女生自用二手“盘,SMART.就是真实的?某宝上公开叫卖的SMART专清套件也就几十块钱,清好了再挂机一段时间,再号称个人使用的一大堆。

我的感觉,想不折腾,直接某东直营,有问题直接换,不然就挑性价比。即想便宜,又想保障,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了。

网友F:
不存在什么矿不矿的,都是服务器拆下来的二手盘,这几年我陆续买了7个,从3T到4T,6T都有,目前用的好好的,没坏。
我只买HGST的盘,比较信得过。
其实西数黑盘好象也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存在什么矿不矿的,都是服务器拆下来的二手盘,这几年我陆续买了7个,从3T到4T,6T都有,目前用的好好的 ...

刚花160收一个HGST的4万多个小时,扫描到一半还没发现错误,卖家自称已慢扫无坏道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刚花160收一个HGST的4万多个小时,扫描到一半还没发现错误,卖家自称已慢扫无坏道。
...

我一般没耐心慢扫,都是看smart没问题再直接扫一下基准曲线看一下有没有哪些点特别异常,多扫几下基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一般没耐心慢扫,都是看smart没问题再直接扫一下基准曲线看一下有没有哪些点特别异常,多扫几下基准 ...

有的盘在静止状态摔过会导致smart里没问题,慢扫后就出现映射扇区之类警告,前段时间收到一个这种盘损失十几块运费退了,还好有惊无险。
不过话说回来,极个别坏道其实不影响用,手头有个320G的西数移动硬盘第一次扫有个别红点,再扫一遍就没了,smart中出现警告而已,当临时数据转储一直用着未见不妥。
只是花正常盘的价格买坏道盘心里不舒服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