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盒子mini没有遥控器怎么控制?

楼主(2022-11-24):
从网上捡漏一个小米盒子mini ,没有遥控器不知道怎么控制。还请大家帮忙。首先这款盒子不支持红外,所以万能遥控器没用。第二,盒子还没连上网,所以同一无线网控制也不行。不知道该怎么办了

网友A:
盒子不支持红外,先开机上电,从USB插入一个鼠标,有线无线鼠标都行,用鼠标操作是一样的。.另外找出蓝牙信号,并且用蓝牙语音遥控器配对,配对成功就能使用了。

网友:
插个鼠标啊

网友:
上鼠标键盘

网友B:
这货好像是蓝牙遥控器,然后还没usb接出把,你好像要找小米的蓝牙遥控器控制先,再找别的方法去控制

网友:
有点难度喔

网友:
有试过小米万能遥控器APP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鼠标插上。

没有usb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盒子不支持红外,先开机上电,从USB插入一个鼠标,有线无线鼠标都行,用鼠标操作是一样的。.另外找出蓝牙信 ...

没有usb接口 就一个hdmi 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货好像是蓝牙遥控器,然后还没usb接出把,你好像要找小米的蓝牙遥控器控制先,再找别的方法去控制
...

唉。对,蓝牙的 而且没有usb接口 不知道找个别的型号的小米盒子蓝牙遥控器能不能用

网友:
USB都没有,丢了吧

网友D:
X宝下单原配的,记得买一个运费险,用完一退完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X宝下单原配的,记得买一个运费险,用完一退完事

实在是高,我咋没想到呢 厉害

网友E:
篮牙万能遥控器App

网友:
这个估计不行。还得买遥控器。

网友:
蓝牙遥控器控制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篮牙万能遥控器App

还有这个软件吗?我找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拆开看看先

这玩意拆开就废了 都是封装的 没有螺丝 必须暴力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