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『X拆解』拆解并修理罗技M220无线鼠标还是光栅滚轮

楼主(2022-11-24):
『X拆解』拆解并修理罗技M220无线鼠标还是光栅滚轮
之前拆的罗技M210无线鼠标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56215-1-1.html
现在拆的是新款,有一年两年了吧,同科室磁共振操作计算机用的

看我折腾鼠标,也丢过来,让我折腾下,还说以为鼠标适配器能够通用,又买了同款,结果不同类别

好处是电池和适配器能够收纳

电路板,比较集中了

相比老款m210的,略显得娇小

而且微动也不一样了,类似于电磁炉的微动按键,后检测发现没有虚焊,不过还是加锡焊了一下,顺便再微动上滴了机油

板子看得挺脏的,估计没有洗板

装完测试完美,还同事了

手感差不多。

网友:
做工挺好的

网友:
做工很好,超出预期了

网友:
话说光栅滚轮有啥优势啊

网友:
1.微动滴油不是个好事情
2.正负极接触钢丝簧涂抹轻度润滑脂对预防电池漏夜腐蚀有帮助。
3.滚轮内轨加一些润滑脂来减少磨损有必要。

网友A:
楼主是医生吗?
这个感觉是M185的简化版,没了优联,微动改成静音。

网友:
楼主高产
说拆咱就拆

网友:
一分价一分货啊

网友B:
啥故障没说明, 这种静音微动是防水的吧, 不拆开神油都进不去

网友:
牌子鼠标做工都好的谢拆机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医生吗?
这个感觉是M185的简化版,没了优联,微动改成静音。

说不定是护士,不是有"妇科男护士"这一说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啥故障没说明, 这种静音微动是防水的吧, 不拆开神油都进不去

可能也跟焊接有关,反正是挺不耐艹的。。也可能补焊已经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鼠标做工用料看着还不 错,板子上的白色印记看着确实有点不协调

网友:
光栅鼠标,不错。

网友:
微动在以前的鼠标里面声音大,现在改成微动按键声音小基本就是静音的

网友:
我也有一只这个型号的.

网友:
鼠标做工还可以

网友:
现在用一样的,但没拆开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