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原理图讨论

楼主(2022-11-24):
有人有可调恒流恒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吗,就某宝上卖的龙威30V10A那种可调电源的,能讲讲电路原理吗,跟明纬改装可调是不是区别很大呢

网友A:
区别应该不是很大:

网友:
一个是原生的,一个是改造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区别应该不是很大:

大概原理是怎么样的呢,能分析下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概原理是怎么样的呢,能分析下吗,谢谢

那你要先搞懂开关电源的原理

网友:
明纬改的都是单电源输出,市售的大多是正负双电源输出,不知负输出时如何采样稳压的?搜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很少,是不是只有正输出采样,就像电脑电源-12输出那样?

网友:
龙威好像是线性可调电源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的可调有2种的,一种就是494架构控制调节的。另一种类似线性的,开关电源输出40v,后级在降压(在3005全按键式的可调里见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