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 拆单位的ZKAT F6指纹门锁,求修改电路的方法,取消"启用常开"功能,谢谢大家!

楼主(2022-11-24):
如题,此锁在大门上安装,进入的时候,按指纹或是刷扣可开门.出去的时候,按内部的按键可开门.门关上后自动上锁.但是这个门锁有个功能就是"启用常开",就是按开门按键2-3秒钟,就会"启用常开",即使门关上,也不会上锁.有的人按这个键特别随意,经常"启用常开".导致下班后门无法上锁.和他们都说了几遍,都不起作用.所以我想在锁上取消这个"常开"功能.就是说无论按这个按键多久,也只是触发一下(2秒钟以内),这样,就不会启用常开了.我的想法是在开关上串联一只电容和电阻,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计算,还望高后指点,非常感谢!
对了,这个开关2端电压是3.3V,短接电流是0.25mA.

网友A:
这个按键通过按时间来实现两个功能,得改程序吧,你电容电阻的会影响短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按键通过按时间来实现两个功能,得改程序吧,你电容电阻的会影响短按 ...

增加的电容,因有电阻放电,所以相当于短路,如果按的时间稍长,电容会充电,上端电压会上升,相当于断开,只要这个充放电时间设计的合理,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.只是我不太会计算这个时间常数.

网友B:
说明书有取消门常开功能啊,等于禁用吧,按要求输入密钥就行了呗。

网友C:
给按键上面装一个电击功能。。这样轻触之后就被电了条件反射就弹开了手,一般就不会有残的一直按的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明书有取消门常开功能啊,等于禁用吧,按要求输入密钥就行了呗。

取消常开,得再刷下指纹或是扣就可以,但是许多人都是打开门就走,也不管锁是"常开"还是锁上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取消常开,得再刷下指纹或是扣就可以,但是许多人都是打开门就走,也不管锁是"常开"还是锁上. ...

我的意思是说,应该有管理员密钥禁用门常开功能,就是如果没有管理员授权,门常开按钮是无效的,联系厂家最直接。

网友D:
一般是通过app设置的,改硬件的话难度较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取消常开,得再刷下指纹或是扣就可以,但是许多人都是打开门就走,也不管锁是"常开"还是锁上. ...

每种规则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一般是通过app设置的,改硬件的话难度较大

这个锁是单机的,不联网.只能通过指纹/刷扣/密码开门.没有APP.

网友:
找些常用的电阻电容,先焊上试试,多试几个说不定就出来了

网友:
你得琢磨一个电路,可调延时继电器,外接到旁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给按键上面装一个电击功能。。这样轻触之后就被电了条件反射就弹开了手,一般就不会有残的一直按的了。。 ...

你太狠了

网友:
锁都是锁,只是打开方式不同,,,,,,,

网友:
可以联系厂家,是否有取消方式,比自己折腾会快一点,不行再自己折腾。

网友:
改进电路有问题,因为长按按键的时候,电容下端的电压因为放电降为0V,电容上端电压为3.3V,当松开按钮时,3.3V电压会直接加到电容下端,使下端电压变成3.3V,而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所以电容上端电压会瞬间变成6.6V,这样对电源或者芯片的输入引脚都会造成干扰甚至烧毁。应该是根据原图中并联到开关两端的电容大小,在开关上串联一个比较小的电阻,这样才能够使得开关按下后,能通过电阻迅速充满电而使电容两端电压迅速回到3.3V。

网友:
锁看着做工用料还不 错,不知道咋改

网友:
小问题,大课题

网友:
不明觉厉,坐等各路大神们分析原理并维修。

网友:
加个延时吸合的继电器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