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教米家天然气报警器一代(Zigbee)12V脉冲信号如何接机械手?

楼主(2022-11-24):
各位前辈大佬好,有一事请教,如题,

前阵子搞了个这一代的小米天然气警报器回来,

一直计划着折腾线下联动,也是因为正巧有这接口,加上只靠智能联动心理总觉得不踏实。

之后就用上了COM/NO口,
并联上aqara D1智能开关跟现有的排气扇(AC 220V)做联动,效果挺不错的。(着实安心了点)

不过旁边的T+/T-就犯难了,

按照说明书上提示,这是个12V有源脉冲电容,

正巧心理觉得在燃气管道周边用上48V以上或是交流电什麽有点危险,

加上之前有在花园水阀上,装米家zigbee插座改装的机械手经验,

就信志勃勃的在某宝买了这个,

这是个DC 12V,工作电流在0.3-0.7A的机械手,

三角猫功夫的我就这样心里美滋滋的接上报警器,

不工作...
后来才发现,那报警器背后的T+/T-貌似电流太小,所以只能用作信号使用....

于是来到了如题的重点,

在X宝上有看到了不少脉冲信号的DC 12V继电器,

但是琳琅满目的参数,跟报警器简易的说明书让我疑惑了,

例如,看到某个模块的参数,
脉冲信号电流≧5MA、被测脉冲频率≦12KHz、信号低电平≦0.7V、信号高电平≦25V,

这.....
该如何选择OTZ..

另外,
这接线的示意图上的脉冲IN接口只有一个,而警报器后却有T+/T-该如何接呢?

假如整个系统都是DC 12V,这警报器后的T-,是接入DC12V 公共端/负极?

网友A:
这种燃气报警器报警输出控制,一般是控制下图这种电磁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燃气报警器报警输出控制,一般是控制下图这种电磁阀。

首先坛友回复。

是的是的,后来知道了,可惜机械手以买,以及按目前已知的知识,应该可以使用一个能接收或识别12V脉冲信号的继电器,来控制机械手。

就是不知道这些继电器有些参数该怎么选。

好比三极管那样的源极、栅极的概念去控制DC 12V电源供电给机械手。

手上也正巧有很多闲置的DC 12V 1A or 2A电源,就在想用继电器搭配起来应该可以实现。

但小米上写的"12V有源脉冲电容"这个就是小弟的知识盲区了,所以想求教。

不过还是谢谢坛友的热心回复。

网友:
你不如直接控制煤气表的电源,断电了煤气表的电磁阀就关了。

网友B:
你不如直接控制煤气表的的电源,煤气表断电,里面的电磁阀就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如直接控制煤气表的的电源,煤气表断电,里面的电磁阀就关了。

谢谢回复,我们煤气表是用电池的,不过站在手边有这些东西,以及不去动煤气公司的设备来说,还是想透过接卸手去实现。

总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