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太阳能电池板给12v汽车电瓶充电/补电测试

楼主(2022-11-24):
疫情封控在家 测试一下太阳电池给车辆12v小电池补电,车子关在外面,只能先拿到二楼阳台测试了。总共四张电池板,一张120w折叠, 30w efte 20w efte 15w 普通各一张,

阴天先拿120w测试最大功率才6w

30w efte 发现根本没啥电流,红圈可以看到就一天出太阳了,位置问题一天发了10wh电流,太阳能电池功率最大15w,过了两天直接阴天,不仅没发电电池电压还略低了,顿时想到是不是太阳能控制器问题,弱光条件不发电,自身还存在静态功耗

最后用咸鱼五十多包邮电池板,里面非常简单就一个二极管防反灌,个人感觉这个板最大功率15w

电池板非常一般,没有做防雨处理,工艺也非常垃圾,表面褶皱不平金线还有略带烧蚀痕迹,买回膜都没撕掉,夹子非常垃圾但是的确可以用。

阴天倾斜20~30度 最大电流0.145a

单反有点阴电流骤降 电流一直徘徊在40~100ma之间,只要感觉外面不良电流非常低 下图这个15ma 只要感觉天黑基本上不发电无电流

但凡出点 太阳照射 电流马上上升

下图可以看到 电流0.557 a 差不多7w

一下子又不行了,这个电流才14ma  这个表自身耗电大概15ma

得出一个结论,
15w太阳能电池加二极管面向太阳测阴天(就是肉眼看天空比较亮但不刺眼)大概电流100ma 。30w太阳能板200ma  避阳处车上能有50~100ma充电电流就行了 基本上可以把车机待机电流抵消,估计车主也不会没事把车特意停在太阳下暴晒,太阳能在日照时间短云多地区就是垃圾能源

小电流下不要加装太阳能mppt,因为电流太小mppt压根不起作用,反而要消耗电池。
如果电流较大就要考虑加装低功耗mppt设备了,防止超压烧电脑。但加装前一定要测量反向电流,因为电瓶容量有限,随着使用年限电池容量也在减少,能一把启动汽车并不代表电池容量没问题.

下次又机会再放车里测试下电流,但是如果家里有车库或者充电比较方便,我建议买一个高质量12v铅酸充电器,因为一个3~5a充电器充电半天比不着边际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靠谱多了。

网友A:
我用的是单车的板子,三串二并,给12V的电动车电池充电,接了个十几块钱的太阳能控制板,感觉充电好一般的。

网友B:
这天气就这样,正中午有大阳光我的60W板,平放车顶有二十多瓦!这个是日积月累,长期电瓶不亏,指望亏电让他补电有点儿慢!

网友:
完全可以,积少成多

网友:
四川成都地区基本上和太阳能无缘了,太阳光照时间太少了。本来也想搞一个太阳能充电器,看看效率太低了,放弃了。

网友C:
太阳能板接了这个控制器,下面接了一个汽车的电瓶,还想给一块小的电动车里面的电瓶充电,有什么好办法吗,直接并到汽车电瓶上可不可以,求教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单车的板子,三串二并,给12V的电动车电池充电,接了个十几块钱的太阳能控制板,感觉充电好一般的 ...

不接控制器直接充可能还快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天气就这样,正中午有大阳光我的60W板,平放车顶有二十多瓦!这个是日积月累,长期电瓶不亏,指望亏电让 ...

车子上单独放了一个电瓶给行车记录仪供电,开启了停车监控,心想靠太阳能补电,所以买了几块太阳能电池板,为了开启停车监控把车车停太阳下晒不值当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太阳能板接了这个控制器,下面接了一个汽车的电瓶,还想给一块小的电动车里面的电瓶充电,有什么好办法吗, ...

这么小的太阳能板不需要控制器,加个防倒灌二极管直接充就行,小电流不会损害电瓶

网友:
要买单晶板,软板的发电效率不高。

网友E:
长期高压小电流会不会伤车电瓶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长期高压小电流会不会伤车电瓶呢?

不会,这叫涓流充电,不会损伤电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小的太阳能板不需要控制器,加个防倒灌二极管直接充就行,小电流不会损害电瓶 ...

感谢回复是这样的一块板,给这个小电瓶充电

网友:
放在车库里面的车是不用看这个了,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,什么都不用想了

网友:
我也试过放中控台上。大概是10W左右,实际可能更小。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只是丑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长期高压小电流会不会伤车电瓶呢?

压根不需要担心,车辆防盗器在工作有20到50ma静态电流,而且是24小时不停工作,折合日耗电量480mah到1200mah耗电。
车辆电瓶还有月3%自放电量
如果加装其他电器如gps odb蓝牙 常电口插 点烟器车充待机耗电量更大。
指望阴凉处几十ma充电电流压根充不满,也不需要担心过充,日有效太阳光发电就几个小时。(太阳下晒一小时发电量比非直射地方一天都多)

网友F:
用的是啥APP和固件,求助

网友:
主要是☀不给你啊,要重新安装一个太阳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的是啥APP和固件,求助

这是victron太阳能mppt模块,app是免费的,但是要购买victron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