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终于解决了win10下jms578芯片蓝硕u23t usb3.0硬盘盒+西数WD10JPVX的20秒休眠停转...

楼主(2022-11-24):
     终于解决了win10下蓝硕u23t usb3.0硬盘盒+西数WD10JPVX的20秒休眠停转问题        这个问题在几年之前的usb2.0转sata的盒子就有了,也是配西数wd10jpvx或者jpvt,20秒就停转非常恼人,只是当时一般只用作临时使用的仓库盘,没那么折腾研究。各种硬盘工具比如hddscan、crystaldiskinfo都能设置硬盘停转和启动,就是不能设置空闲停转时间也不能关闭休眠。usb2.0盒子还有点不同,sunplus的spif301芯片,把设备管理器中usb mass storage的电源标签的“允许计算机关闭usb电源”取消,那么crystaldiskinfo就能设置关闭休眠,但不能设置休眠停转时间;蓝硕的u23t硬盘盒,jms578芯片,则没有那个电源标签,试了各种固件和芯片厂家的量产工具都不能设置休眠时间。

sunplus芯片的usb2.0硬盘盒,存储设备没有电源标签:

u23t刷的orico固件,存储设备没有电源标签:

另外也试过了Linux下面的apmtimer,网上各种吹说如何好,可永久改变wd10jpvx硬盘的停转时间,却没讲是sata接入主板还是usb硬盘盒挂在外面,更没提什么芯片硬盘盒。结果我这里测试apmtimer硬盘盒命令发过去都是无效参数,最后想不到的是修改win注册表打开硬盘停转设置就一切正常。反过来现在发现sunplus的盒子仍然不受win10控制,不过好像是1分钟停转wd10jpvx。
修改注册表之前是没有下面那个硬盘设置的!

记得以前的系统都是不管外挂硬盘盒的休眠设置,工具软件可以正常设置,这乱糟糟设置的win10,阻止了工具软件的通道,却又不提供硬盘休眠设置入口,真是tnnd@%@!&      据说这是西数2.5英寸蓝盘和绿盘的特别问题:20秒变态的默认休眠设置,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个破win10的问题,当然硬盘盒以及芯片厂商都脱不了不负责任的干系!

下面是具体的操作方法:
      内容是解决移动硬盘频繁停止
WIN键+R进入运行框框,输入regedit,回车,启动注册表;
进入以下表项,
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Power\PowerSettings,
点击PowerSettings左边的右箭头,展开了一大堆文件名为字母数字混合的代码串的表项,如:0012ee47-9041-4b5d-9b77-535fba8b1442,这些就代表控制面板-电源选项-更改计划设置-更改高级电源中各种常规配置选项,只是你无法把中文名和这些字母数字对应起来,但是通过一个命令可以,继续往下走;
用管理员身份启动CMD;
输入powercfg /q,回车,这样就列出了步骤2中提到的电源配置项和字母数字文件名的对应关系;
根据步骤4中列出的电源配置选项和注册表代码在的对应关系,在PowerSettings下即可找到对应的注册表项;
找到电源设置 GUID: 6738e2c4-e8a5-4a42-b16a-e040e769756e  (在此时间后关闭硬盘)
单机需要设置的GUID后在注册表右侧的窗口里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,新建一个DWORD(32位)键值,并命名为:Attributes,然后双击新建的这个Attributes,将数值数据修改为2;
后进入控制面板-电源选项-更改计划设置-更改高级电源设置,发现处理器电源管理项下面,多了一个在此时间后关闭硬盘;如没有,试试在电源设置的上层创建如上相同的键值(Attributes的作用应该就是显示电源管理选项)
以此类推。
最后,我们可以在高级电源设置里自己调了。

思路来源于修改注册表,windows10电源选项显示CPU设置 | 老王的流水账 (gitee.io)。

这狗硬盘设置还隐藏undefined

楼主:
几天后发现每次启动电脑仍然是20秒休眠,Crystaldiskinfo设置apm为80H就正常了,设置好可以关闭软件。适用jms358固件工具里面的standby timer参数,或者win10停转时间,这些不需每次开机设置。

网友A:
jms578芯片好像是可以设置不休眠的把是你没找到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jms578芯片好像是可以设置不休眠的把是你没找到嘛

楼主:
这个早试过好多次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早试过好多次了

你这改注册表  每次换系统 都要从新调啊 ,好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改注册表  每次换系统 都要从新调啊 ,好麻烦

晕,这win10需要经常重装系统吗?还有更好方案吗?别说另买其他芯片硬盘盒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改注册表  每次换系统 都要从新调啊 ,好麻烦

还可以导出注册表下次导入呀

网友B:
看到你这个帖子才想起来自从我换了B450M+锐龙2600X平台后(小黄鱼上个月淘的)发现个问题,开始几天没有任何异常后来有一天突然我的两个奥睿科的USB3.0硬盘盒不识别了(2.5寸透明那款),也不是彻底不识别,是有时候需要识别老半天才出来盘符,有时候彻底出不来。识别过程中还会卡死之类的,换过硬盘试过不行的,但是插别的电脑没事win7和win10 win11都没事,主机是win11!换别的品牌的硬盘盒也没问题,换了三个同型号透明的奥睿科硬盘盒都同样的问题!我也是无语了,现在也懒得用那个硬盘盒了,重装了也解决不了!插主机前后USB接口,不管是3.0和2.0都一个毛病,难道是硬盘盒芯片组支持不好,但是开始几天也挺好的!

网友C(2022-12-29):
Linux下面的apmtimer 测试有效。。 硬盘需要安装在主机内才能用 不识别USB硬盘盒的硬盘 我的是 WD5000LPLX  2个 均修改测试ok   准备再修改一个

网友C:
1、ventoy_1.0.86 + Fedora-Workstation-Live-x86_64-37-1.7.iso 用U盘启动
2、编译 APMtimer 、idle3、hdparm
3、使用修改命令相关参数,一次成功。

网友:
这个休眠与硬盘自身的休眠不一样。。 西数硬盘的休眠不依赖任何外部操作系统和硬盘盒。。完全是硬盘固件控制的。。

网友D(2023-02-04):
引用 网友B:
看到你这个帖子才想起来自从我换了B450M+锐龙2600X平台后(小黄鱼上个月淘的)发现个问题,开始几天没有任 ...

我就比较明智了,不买奥睿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就比较明智了,不买奥睿科,

以后肯定不会买这个牌子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inux下面的apmtimer 测试有效。。 硬盘需要安装在主机内才能用 不识别USB硬盘盒的硬盘 我的是 WD5000LPLX  ...

老铁来个具体教程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1、ventoy_1.0.86 + Fedora-Workstation-Live-x86_64-37-1.7.iso 用U盘启动
2、编译 APMtimer 、idle3、hdp ...

老铁来个具体教程呗,谢谢

网友(2023-03-20):
引用 网友E:
老铁来个具体教程呗,谢谢

1、ventoy_1.0.86 + Fedora-Workstation-Live-x86_64-37-1.7.iso 用U盘启动
2、编译 APMtimer 、idle3、hdparm
3、使用修改命令相关参数,一次成功。

用这个就可以  总体上不复杂。。。

网友(2025-02-16):
Linux下面的apmtimer 修改有效。。。经过多次测试。。。

网友:
改成不休眠。

网友:
西数机械硬盘的这个休眠,与操作系统控制硬盘休眠不一样。。 西数机械硬盘的休眠不依赖任何外部操作系统和硬盘盒芯片的控制。。完全是由机械硬盘的固件控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