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M8403做电脑功放,供电如果用主板USB会有底噪,如果用手机充电器就没有

楼主(2022-11-24):
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没有接地线

网友:
用充电器相当于隔离了

网友:
就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吧,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A:
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共地噪声”

网友:
尤其是延长线的前置USB,底噪更大

网友:
典型的共地噪声,可以加个bs0505隔离模块,2-3块一个,效果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共地噪声”

就是说即使电脑电源接地线,用USB电源也会有底噪了

网友:
在USB供电端加个共模电感

网友:
共地噪声,能让显示器抖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