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小米扫地机器人拆修

楼主(2022-11-24):
在家太闲了,今天把罢工近1年的扫地机器人拿出来修一下,问题就是不动风机不转,语音提示送维修部处理

从这里开始拆,撬开面板,把看得见的螺丝全拆了

然后底部大螺丝拆

顶部红外直接拔下来,能看到风机一角了,还得拆

底部所有螺丝,轮子全部拆

风机这么小,拨了几下的确卡住了,卡扣掰开转了几下动了。
全部装回去,好了。
这款机器人,非常利于打理,所有都是螺丝固定,没有卡扣,不会存在一次性拆解的问题,见螺丝就拆就完了,但零部件着实多,边拆边拍,螺丝分类不然真有可能装不回去。另外拆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掉了颗螺丝出来,装回去的时候没见那里掉螺丝也没多,刚好用完

晚上把机器人的充电器也拆了

2块板,一个是交直流电源板,一个因该是恒流充电板

本来以为还有2个红外传感灯,这样可以指引机器人自己找到家,然而并没有,只有2个反光板

网友:
手艺不 错,拆装够耐心,扫地机看着也挺好

网友A:
多出来的螺丝是出厂留在里面的还是吸进去的呢?

网友:
语音提示送维修部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出来的螺丝是出厂留在里面的还是吸进去的呢?

因该是使用中摔出来的,装回去的时候,装在了该在的位置了,外形长度都和原厂的一样

网友B:
这玩意扫的干净吗

网友C:
同问,这玩意扫的能有多干净?

网友D:
螺丝掉下来,风扇吸进去,卡住了!

网友:
够智能化,还能报故障,那个风扇可以换一个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玩意扫的干净吗

扫的很干净

网友E:
都拆开了电机轴上不加点油。

网友:
学习了,留存备查,按图索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螺丝掉下来,风扇吸进去,卡住了!

分析的不无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这玩意扫的能有多干净?

用来保持清洁的地面。太脏不行,那个积灰盒就那么大,脏的地面一下就装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都拆开了电机轴上不加点油。

顺手加了,只加了传动部分电机怕拆了有异响就得不偿失了

网友F:
这个到底扫得干净吗?特别是角落的地方。

网友:
还算是个正品货,如今好多的都是玩具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到底扫得干净吗?特别是角落的地方。

死角肯定有,但是能保持清洁吧,像一些柜子地下她是可以专进去扫的这点很方便,床底下清灰扫宠物毛,有宠物的,真的很方便

网友:
扫地非常干净,就是爱缠头发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